[DIY]老KTV點歌機改裝成HTPC

楼主(2013-01-07):
朋友家故障的KTV點歌機.
淘汰後趁著假日拿來改造.
外觀如下:

拆掉外殼

古董ISA的介面卡...

586規格的CPU

AT規格的POWER

軟碟機IDE規格HD跟DVD ROM

主機板SIS晶片組

外殼改造中.......

放上新版子

剩下最後IO擋板部分還在傷腦筋

因為顯卡只能用半高的規格.
還在想該如何固定才好!
**************************分隔線**************************
下午終於搞出雛形.....
手工IO檔版

上蓋合體

剩下就是找材料來加工了!!
**************************分隔線**************************
為了保持以後更換介面的方便性
先把舊機箱給移花接木過來

內部

後方

**************************分隔線**************************

外觀後續處理
機箱黑化..

乾燥後開始組裝

過程略......
後方

由於沒有前置USB
所以就把軟碟機的位置改成讀卡機及前置USB

剩下配線及安裝OS就省略了.....
謝謝觀看!!

网友A:
好大的工程!!

是我的話這張新板子直接找個小機殼來裝了!!  還小一點,而且現代感比較夠!!

网友:
哇,厲害舊機殼還可以這樣用,下次有機會也來試試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工程!!

是我的話這張新板子直接找個小機殼來裝了!!  還小一點,而且現代感比較夠!! ...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個機殼的.
搭我的音響系統外觀還很搭.
況且它的板金有足1mm.
在現今的機殼除非鋁製品.
要不要有這種厚度的真的很少!

网友:
個人喜好不同??  ㄏㄏ!!

网友B:
無中生有 才是DIY精神 用力幫你鼓鼓掌...[我都把廢品堆高高 有成就感]

网友:
以前 286 時代的機殼,一個 70 公斤的人可站在上面,現在呢,可能一個 5000 元的機殼都沒辦法坐在上面。

其實一些好的機殼,透過創意改裝一下,除了創意外,獨一無二,耐用性更是吸引人的,這也是 DIY 的樂趣啊!

网友:
廢物再利用真是有心~

网友:
版大您拆下的零件還在嗎? 可以報個價, 我想把家裡的點歌機修起來.謝謝

网友:
這台骨架好,板金厚.看起來很硬朗,丟了可惜.

我還留有一台486時代的黑金鋼機殼,骨架還好,外殼厚,硬度夠,可以當椅子坐,人也可以站上去,當初的設計者也真厲害,竟然後面版是活動的,可以拆掉,以前是用AT的板子,現在已被我把它改成可以用ATX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無中生有 才是DIY精神 用力幫你鼓鼓掌...[我都把廢品堆高高 有成就感]

堆一堆,堆肥啊,有沒有人在唸啊,還很有成就感咧.

我的小小電腦室都快變成回收廠了,老婆大人三不五時就問一下,何時要清啊,說是寶,其實都是不值錢的東西,有的沒的,還不是只有電子電腦的東西而已,老婆小孩不要的東西就問我要不要留下來啊,結果,只剩一小條走道阿魯已.

网友:
我是把之前的老舊 卡拉 ok 加上電腦昇級成 ktv

其實有些東西舊了 , 對它仍會有一份感情 !!!

畢竟它陪我走過多少的歡樂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堆一堆,堆肥啊,有沒有人在唸啊,還很有成就感咧.

我的小小電腦室都快變成回收廠了,老婆大人三不五時就問 ...

哈哈 我還保存以前鴻海作的AT CASE 那種落地式 6大AT-POWER機殼..也沒有為甚麼 只是紀念..

從我房門到床上也是小徑一條..兩旁都是廢墟 跌倒過幾次..傷痕累累.外加隔天全身痠痛..純討論笑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還保存以前鴻海作的AT CASE 那種落地式 6大AT-POWER機殼..也沒有為甚麼 只是紀念..

從我房門到床 ...

>AT CASE 那種落地式 6大AT-POWER機殼

我有兩台,一台AT後版,堂弟塞給我的,一台也是兩用型的,要不是沒有空間,連286的空機都想留,超棒的外殼,幾年前把它給回收了,地上還躺著兩台486,586的平躺式全機,以前是正常的,現在被壓在底下好可憐,不知是否還安好.

网友:
改得真是漂亮  功德一件

网友D:
為什麼我看不到這一帖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什麼我看不到這一帖的圖?

你用哪家ISP?
我用HINET的圖床.
不過圖很多.
要不你掛PROXY試試!

网友:
板大還真有夠時間去搞這個,要是我早就賣給回收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哪家ISP?
我用HINET的圖床.
不過圖很多.

可以看了,謝謝.

网友:
資源回收,廢物利用
要找一個迷你機殼
可以用一般的電源很少,都是特規比較多
而且硬碟頂多一顆3.5吋還沒光碟機()
再來就是單價高

网友:
很有創意給你拍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