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版大們DELL 2405FPW

楼主(2013-01-07):
小弟有台DELL 2405FPW原本故障無畫面有背光
經小弟拆裝後變成有畫面了但是中間有影像重疊
不知道下一部要怎麼處理了~請有經驗的板大們
指導一下或是探討!!
故障畫面

高壓板

電源板

驅動板

邏輯板

网友:
感覺是有訊號線打架了???

楼主:
eson0724大是指哪邊的訊號線呢?
邏輯板有換過狀況一樣
沒有驅動板可以換來測試><
不過剛剛板邏輯板到面板的排線用擦子擦過左邊的線條就消失了

网友:
可能是AD內解析度處理異常,導致送至面板的驅動信號時序不正確而使影像重疊
最快的方法是交換AD測試

楼主:
手邊沒有AD可以交換測試><
從對岸找約1000~2000元
怕又買到壞的.....
如果程序重燒不知道能否正常??
但2405FPW程序也不好找!!!

网友:
可以先試交換24CXX SERIAL EEPROM,但不一定會好
另外之前有遇過類似的情形(非此款螢幕)是AD上石英振盪器頻率偏移

楼主:
那明天小弟去材料行找找買顆石英震盪器先換換看好了

网友:
震盪器壞的機率不高,可以用示波器測量看看有無起震就知道了!!

反而狼大說的,24CXX換掉看看,我手上有一台類似的,但是主板故障,

型號不同,也無法比對,不過如果我沒猜錯的話,你這張主板後面,應該有

近6顆的24CXX,都要一次搞定比較好!!

楼主:
回eson0724大
主晶片下方就只有2顆24C02N
狼大也是指這2顆嗎??

网友:
PLCC32 下面那顆是什麼..

楼主:
那顆24C16WP
這顆也需要更換嗎??

楼主:
請問eson0724大
24C02N是否新品直接更換上
是否無需在燒寫資料進去呢???

网友:
24C02是EDID,一般不用換
比較需要更換的是24C16/24C32等容量較大的(OSD儲存用)

另外振盪器故障不一定是沒輸出,頻率偏移也是故障情形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