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調無段自藕變壓器換保險絲座

楼主(2013-01-08):
打開端子蓋後,保險絲座深埋其中.
用長鼻尖嘴鉗,將它的外蓋螺母,轉鬆.
也可以偷吃步,用水管鉗,將其瞬間轉鬆一下,便可從後方,將螺母取下.
這就是它斷掉的地方.
到材料行買一個新的,保險絲座10元,再加上12個保險絲,從0.1A~10A不等.以應用在各種實驗需要.
本機最大電流10A.
將損壞的(右邊)與新買的(左邊),比較發現一個是一體成形,一個是過洞未固定,所以損壞.
將所有外殼螺絲取下後,準備脫下外殼,方便解焊.但外殼有點不動,用一字起,沿變壓器外緣,輕輕
撬起,注意"輕輕"的呦!!否則會破壞繞組絕緣!!
這是電刷與線圈接觸的情形.都是電暈造成的積碳.
內附十元,剛好夠付新保險絲座的錢,果然是會咬錢的好物!!
去掉上導蓋,的情形
乾掉的黃油,轉起來卡卡!!
在50V處,有過熱的情形,幸好沒斷,我才有繼續使用的機會!!
前任主人,有可能在此處發生......
懶惰用噴霧式黃油,保養一下黃油乾掉的地方,通電的地方不可以!!
保養完畢,上電測試.這是110V的情形.
這是60V的情形.
報告完畢!!

网友A: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變壓器的內部構造!

內部還有一個 10 元硬幣,真的是很帥,把它當做存錢筒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變壓器的內部構造!

內部還有一個 10 元硬幣,真的是很帥,把它當做存錢筒 ? ...

我也是第一次猜拆!!戒慎恐懼!!一邊猜拆一邊拍照,有弄錯,還可以回去看圖.

那10元在那是不知道怎樣發生的,剛從跳蚤買回,不知前一手發生啥事.

會買,是看到新的很貴!!但又很想玩,看到就把它買下來,準備用它來做實驗.

网友:
讚讚讚~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種變壓器的內部構造耶!
大開眼界了~

网友B:
這種自偶式變壓器的故障點
幾呼都是碳刷與漆包線接觸不良
恭喜LZ賺到一個好物

网友C(2017-05-14):
引用 网友B:
這種自偶式變壓器的故障點
幾呼都是碳刷與漆包線接觸不良
恭喜LZ賺到一個好物 ...

若機械結構改變設計
碳刷與線圈接觸面朝下
碳刷是面上的 (大概樣子,就像原先結構翻轉180度像倒吊那樣)
這樣磨耗的屑粉自動下落
這樣會不會少些問題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若機械結構改變設計
碳刷與線圈接觸面朝下
碳刷是面上的 (大概樣子,就像原先結構翻轉180度像倒吊那樣)

[磨耗的屑粉自動下落]    不4這樣子的! 自藕變壓器需要磨耗的屑粉碳粉[石墨]做潤滑劑跟導通劑用的, 而且它不是接觸一個線圈, 它是一次接觸, 兩到三根的線圈線. 一直清潔碳刷 & 圈線, 它的折損率會更高, 它有生命週期的, 碳刷太短就沒有用了, 因為碳刷的規格很奇怪, 不好買到....倒是可以裝個整流二極體和高壓電容將交流變成可調無段直流輸出. 就可以測試LE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磨耗的屑粉自動下落]    不4這樣子的! 自藕變壓器需要磨耗的屑粉碳粉[石墨]做潤滑劑跟導通劑用的, 而且 ...

謝謝釋疑
長見識了
peter大細部的解說
不然自學的話,資料還要找好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猜拆!!戒慎恐懼!!一邊猜拆一邊拍照,有弄錯,還可以回去看圖.

那10元在那是不知道怎樣發生的, ...

跳蚤市場買
除非很便宜
不然買回來才發現完全沒機會救不是虧大了

不過有跳蚤市場要賣這
也很奇筢
因為很重的
若沒賣出,光收放班它都還蠻練身體的n_118|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磨耗的屑粉自動下落]    不4這樣子的! 自藕變壓器需要磨耗的屑粉碳粉[石墨]做潤滑劑跟導通劑用的, 而且 ...

"倒是可以裝個整流二極體和高壓電容將交流變成可調無段直流輸出. 就可以測試LED了"

請教 :
這麼有分量的變壓器
若拿來改裝成LED點燈測試器
好處是 ?
發熱比較少 ?
還是有其它優勢點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是可以裝個整流二極體和高壓電容將交流變成可調無段直流輸出. 就可以測試LED了"

其實我有六顆這種可調無段自藕變壓器, 是因為當時的電視, 要用這個降壓來測試電視中的穩壓器用的. 對於現在有變頻的電視沒有什麼用, 但是可以測試電視屏幕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