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KENWOOD CS-4025 问题求助!

楼主(2013-01-08):
这台示波器放置了近8年未使用,现在开机,只出现一个如图的光斑,电压相差很大,看了eson0724,cnpan等的维修实例贴,收获很大,请各位达人看看维修思路。
开机后的光斑在右下方,10多分钟后会回到中心位置,调整左右位移旋钮,光斑可左右移动,输入信号,Y轴有反映。
Y轴输出放大散热片处的C120鼓包漏液,旁边的R131损坏,已经换掉,散热片热量很高,有些烫手。
测量灯丝电压只有AC 2V,测高压时放电损坏了原来的4558D运放,用TL072换上,高压有输出,但感觉整体亮度比较低。
测量P8的电压
P8-10为+175V  图上标示 +140V
P8-8 为+5.4V   图上标示 +8V
P8-7  为-11V     图上标示 -8V
P8-6  为+3.6V     图上标示 +5V
P8-5  为+11V     图上标示+10V
测量P7的电压 1,3脚 调节水平移动旋钮电压在135V~175V波动。
测量P6的电压 1,4脚 都为+135V
这电压都不正确,特别是X,Y轴的电压相差太远,按两位达人的帖子,调整VR1,-8V电压没有变化,仍然是-11V。

网友A:
不開機:
1. 先檢查電容是否有問題,尤其是電源的大電容.
2. 檢查板子的零件是否有空焊和冷焊
3. 檢查所有零件是否有燒黑現象.
4. 用指針式電表測量電晶體和二極體是否有燒燬.
5. 用指針式電表測量電阻阻值是否有異常,電阻可能會因為迴路關係,而所測得電阻比標示值低一些,電容放電是否正常,電容可能會因為迴路關係,而所測得的放電速度較快一些,或者無法放電.
6. 檢查水平電路的相關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開機:
1. 先檢查電容是否有問題,尤其是電源的大電容.
2. 檢查板子的零件是否有空焊和冷焊

谢谢!我现正在把电源板拆下,先检测电源板上的问题,不知道电源板上U1背面的电容需不需要换?

网友A:
另外,那些排線的接頭,有的也會生繡接觸不良,最好是確認沒電時,把所有的接頭都拆開清一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那些排線的接頭,有的也會生繡接觸不良,最好是確認沒電時,把所有的接頭都拆開清一清. ...

感谢版主的提醒,目前换了电源板上的7颗电容,问题依旧,怀疑是U1的问题,起不了稳压作用,拔掉主板的电源插头P8,电源空载时,输出电压与整流后的电压一样,证明U1并没有起到稳压作用,先按eson0724的帖子指引,拆U1换电容试试。

楼主:
如果换了U1上的电容,仍然不能稳压,我考虑要用7805和7808三端稳压另焊接电路板直接替代稳压部分,这140V稳压的电路怎样做比较简单?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B:
u1要先換!!

測量+-8v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u1要先換!!

測量+-8v是否正常!!

谢谢eson0724,接上主板,+8v只有+5.4V,-8V为-11v,完全不正确,没稳压,三极管,二极管全检测过,没问题。

楼主:
空载时+8V为11v,证明也没稳压,但接到主板就降为5.4V,可能主板有过载,现在开机,拨到X-Y,屏幕应该是一个点,但现在是一个圈,主板上Q308,q309很烫手,Q307和Q310温度低一点,但也感觉偏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载时+8V为11v,证明也没稳压,但接到主板就降为5.4V,可能主板有过载,现在开机,拨到X-Y,屏幕应该是一 ...

散熱片燙手是正常!!    你要依據手冊上的調整位置去測量才會準確!!

我有一篇翻譯過的可以參考,當然內容不是我翻的,是求助GOOGLE的結果!!

意思到了就行!!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

楼主:
剪掉电容器管脚,确实看到有漏液的迹象,用100uf/16v焊上,还是不能稳压,跟原来的电压一样,看来U1上的IC应该是坏了。
按wxbckj,scottwang版主提供的电路图,另外用IC焊接分离电路替代,不知是否可行,现在手上还有一颗TL072和NE5532,这两颗运放可以直接替代4558,不知道wxbckj的试验结果如何,没看到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熱片燙手是正常!!    你要依據手冊上的調整位置去測量才會準確!!

我有一篇翻譯過的可以參考,當然內容 ...

谢谢你翻译的调试文档,很详细!
现在已经可以确认是U1损坏了,原来的5V电压只有3.6V,在换U1电容后仍然不能稳压,然后把Q3,R4,12号跳线拆掉,用7805焊在Q3位置,直接用7805稳压输出5V,屏幕可以显示一条短横线了,扫描的速度也明显比先前快。
测JW8的6脚,空载以及负载都是标准5V。
屏幕显示一小横线,不是以前的一个圈圈了。

楼主:
接下来要去买7808和7908,接成正负8V两组输出,大家在帮我看看,140V怎样用最简单的方法稳压?我记得可以直接用三级管串接稳压的,我不懂得怎么计算,望版大帮帮忙,这样更改可能比重建U1要好些。

网友B:
U1的電路應該不算複雜,是否直接利用洞洞板來重建U1會比較優一點!!

网友:
另手冊上的X軸電壓,是在調整時的標準檔位,測量時才有效,
因X軸電壓會隨檔位不同而變換輸出電壓至CRT!!0V

网友A:
0 - 300V Adjustable Power Supply/100mA max.
http://free-schematic.blogspot.t ... e-power-suppl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U1的電路應該不算複雜,是否直接利用洞洞板來重建U1會比較優一點!!

我记得wxbckj在一篇帖子中回复过,他重建U1并不成功,并且花费还不少,好像是80元RMB,可能还买了其他东西,运放集成就2元RMB左右,刚才已经去买到了7808和7908了,也是2元RMB一颗。

网友B:
那張U1你是哪裡取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 - 300V Adjustable Power Supply/100mA max.
http://free-schematic.blogspot.tw/2010/01/0-300v-adjusta ...

谢谢版大,这网页我这边打不开,可能是国内访问国外网站有困难,麻烦您帮忙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張U1你是哪裡取得的??

在这里,是版大根据wxbckj的手绘图纸整理的,但wxbckj说他重建并不成功,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ght=cs%2B4025%2Bu1

楼主:
我还有一台GFG-8016G函数发生器,是同示波器一同买的,应该是97年左右买的,当时是买的新的,现在也是调不出频率,还没有资料,无从下手,估计问题不大,要是修好了,对后面调试示波器应该很有帮助。

网友:
幫妳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里,是版大根据wxbckj的手绘图纸整理的,但wxbckj说他重建并不成功,http://bbs.pigoo.com/forum.php ...

那您可能要再查對一下,我記得這篇說有遇到某部分的問題,

我手上這台已經讓出,沒東西可以幫你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台GFG-8016G函数发生器,是同示波器一同买的,应该是97年左右买的,当时是买的新的,现在也是调不 ...

這台廠家並未釋出相關SERVICE MANUAL 電路圖??

我找不到, SORRY 沒幫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廠家並未釋出相關SERVICE MANUAL 電路圖??

我找不到, SORRY 沒幫到!!

谢谢你!你太热心了。

楼主:
换上7808,7908,所有电压都正常了,显示也出来了,辉度还不可调,在检查辉度电路。
测量JW8的10脚,电压137V,基本正常了,不需要另外的稳压电路了,估计是U1中的稳压二极管击穿或者是第8,9脚有短路,拉低了+8v电压,导致140V和-8v稳压不受控,现在是断开了4,8,9,11脚,140V稳压就受控了。
测量JW8的7脚8脚,电压为标准的8V。
这是背面接线图,拆掉R8,VR1,R7,R6,R5,Q4,Q5.
接上线后就显示了,接入信号有波形,由于辉度调不了,亮度很高,怕烧伤屏幕,先检测辉度电路,估计前级电路没太大问题。

网友:
恭喜啊! ...
能夠修到這樣,修理的功力又提升了不少了 ...
繼續往前衝

楼主:
找到元凶啦,就是D14,D12反向电阻变小了,D13击穿,用FR106快恢复二极管,换掉了D11,D12,D13,D14,辉度可控了。
拆下四颗二极管,只有一颗是好的,估计是测量高压时击穿的。
FR106的耐压是800V,最好用FR107耐压1000V的代换,手上只有FR106基本能代用,这是替换后的照片,这四颗二极管是工作在高频状态下,必须用快恢复二极管,不能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
测试图,很好,X-Y档,光点聚焦很好,光点很小,可能参数不用调就可以,7808,7908有些发热,明天加块铝片散热。
谢谢eson0724,谢谢scottwang版主,没有你们的支持和指导,还不知道修到何时!睡觉了!

网友A:
在前面2#第4項我就有提起,若是事先測量就少了一道麻煩,不過你也不是普通的厲害,這樣就能解決了,真有你的兩把刷子.

4. 用指針式電表測量電晶體和二極體是否有燒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元凶啦,就是D14,D12反向电阻变小了,用FR106快恢复二极管,换掉了D11,D12,D13,D14,辉度可控了,

可以的話把您的改機圖貢獻一下,方便後續有需要的朋友參考!!

另外7808、7908溫度高,可以再多併一顆分流,降低溫度,或是另外再改個模組

那裏的空間是夠放進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前面2#第4項我就有提起,若是事先測量就少了一道麻煩,不過你也不是普通的厲害,這樣就能解決了,真有你的 ...

拆下来的三极管全部是完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話把您的改機圖貢獻一下,方便後續有需要的朋友參考!!

另外7808、7908溫度高,可以再多併一顆分流 ...

好的,我再整理几张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整理几张照片。

最好是畫一張改裝的電路圖!!

楼主:
在7908上加了一小片铝片,温度降下来了,7808发热不大,7805基本不发热,发热量最大的是R1的1K5W的功率电阻,还有Q2很烫,把拆下来的Q5代换Q2可能会好些,都是NPN三极管,今天白天较忙,没时间换。
7808,7908要特别注意管脚定义是不一样的,7808的散热片是接地,7908的散热片是接输入端的,所以这两颗稳压管不能装在同一散热片上,散热片也不能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的三极管全部是完好的。

有許多的的情況,不必拆下電晶體或二極體,就可以用指針式電表以R檔測量,當CB,或BE之間有較低的電阻時,有時難以判斷,此時才有必要拆下測量.

PNP : 黑棒為+,紅棒為-
1. CB,EB順向時內阻較低,BC,BE反向時電阻較高.
2. EC順向時內阻較低,CE反向時內阻較高,有時可以外加較低電阻在BC間,以觀看EC是否有變化.

NPN:黑棒為+,紅棒為-
1. BC,BE順向時內阻低,CB,EB反向時電阻較高.
2. CE順向時內阻較低,EC反向時內阻較高,有時可以外加較低電阻在CB間,以觀看CE是否有變化.

楼主:
用拆下来的Q5(2SC1384)替换Q2(2sc2909)后,2SC1384不再发热,原来的4558D坏了一边,另一边还可以用,跳接另一边装上充分利用。
剪掉1,2,3脚
背面的跳线
按照eson0724的调校指引,进行了基本校正,X,Y轴电压完全符合指引电压,辉度,聚焦,中心都调整到位,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波形靠左两格要亮一些,线比右边的粗,把辉度旋钮调到最小,仍然不能完全关闭这两格的显示,不知道是哪个部分的问题。

网友C:
請問 C14  是否有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C14  是否有更換?

用4.7uf/250v替换了原来的3.3UF/160V,难道是容量大了?

楼主:
现在我调整VR152,可以通过调整中点位置的方法,把左边的两格调到左边屏幕外,使用上没什么问题,但这电路上还是有点小毛病。

网友A:
水平起始信號過激,查看看是有電阻值已經變值了,或者電容變大或變小了.

网友B:
我是認為查一下亮度調節電路及CRT的輸入信號與電壓,

也可能是電子槍上的電容有故障或是裂錫!!

楼主:
昨晚用示波器检测信号发生器输出,居然输出正常,这台信号发生器有计频功能,按切换按键仍然不能显示,估计问题就出在按键的切换开关或者显示部分上,这样就好维修了。
这是正弦波,不是很标准,左边太陡了。
这是方波
这是锯齿波
切换按键无频率显示
准备再把80年代的信号发生器修好,这个好修,就是高频三级管坏了,用固纬信号发生器的计频功能测这台的输出频率,看固纬信号发生器的计频部分有没有问题,这是我的父亲80年代摆摊修收录机和黑白电视的工具,那时候收录机和黑白电视很普及,彩电和录像机是奢侈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起始信號過激,查看看是有電阻值已經變值了,或者電容變大或變小了.

好的,谢谢版主,有思路就好办了,再往水平前级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認為查一下亮度調節電路及CRT的輸入信號與電壓,

也可能是電子槍上的電容有故障或是裂錫!!

这部分还真没测,还是不认真,再认真测量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