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N3262W-NT 藍燈閃或藍燈一下變紅燈 [完修]

楼主(2013-01-08):
先前有發一篇文章
ViewSonic 優派 N3262W-NT 32吋 液晶電視[完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n3262

因為是自家電視
當修好後就一直擺著
最近要拿出來看
就變成...
1.有畫面,但開沒幾分鐘電源燈會從藍燈(開機)跳紅燈(關機)
2.有時候藍燈會一直閃
3.按鍵有全換過了
4.喇叭會有雜音
5.待機時電壓會跳

請問有可能是什麼原因?

感謝 eson0724 大告知
先把 TL431 換過先

目前看來好像沒什麼情況
喇叭聲的雜音低很多了

測試中兩天...看來應該沒問題了

网友:
看一下電源是否輸出不足,在低壓端有431的電晶體,先換掉在測???

楼主:
eson0724大告知

更換兩個 TL431

目前測試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告知

更換兩個 TL431

測試的結果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試的結果如何呢?

回 wooden 大

目前測試起來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

準備把 MBR2045CT 跟 MBR2060CT 換新
也把大電容 150UF 450V
都全換新

另外拆下來的 TL431 應該要怎麼量
我想把拆下的不穩 431 跟 新的來比較
然後PO上圖來

网友:
這種元件可以說是小型的積體電路,我想不是用三用電表可以量測出一個準來的,

若是參考原廠建議的 Test Circuit ,再配會特殊的供電和示波器,用電壓波形來表現,

我想這才具有參考價值的

你不妨可以參考 datasheet 中的第五頁的測試線路來試試.....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MOTOROLA/TL431.html

网友:
我有發過一篇與TL431有關的測試文!!  但是在哪一篇哩,我已經忘了!!

你可以用二極體檔測量,與新品做對照,舊品的漏電流與新品會有差距,測量到的偏壓會較小!!

楼主:
更換 TL431
昨天測試
今天也測試
看來應該沒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