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走道和房間可開電燈的開關是哪一種?

楼主(2013-01-08):
請問各位前輩,家中走道和房間可開電燈的開關是哪一種?(就是內外都可以控制的)正確名稱是什麼?

网友:
雙切開關

网友:
兩個開關控制一個負載,這個開關稱作"單刀雙切開關"

一般家用的為"崁入式"
單刀單切的在正面有一黑點做記號
單刀雙切的沒有任何記號

网友:
如果是兩處控制一盞燈~~那開關叫三路開關,也就是雄爸敘述的一樣,如是三個地方控制一斬燈那叫四路開關,如您去材料行買時可跟老闆說買兩切或說雙切彩色開關

网友:
樓梯間的開關可以用線路加單純開關來做!!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我懂了,晚上去買來換看看,感恩!

网友:
請問樓主您有預留線路嗎,這種雙切控制1盞燈,開關必須接3條線,第3條線如果水電沒有預留,自己加裝有一定困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