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這衣櫥裡像沙子的東西到底是啥?

楼主(2013-01-08):
最近有個五門衣櫃的其中一門下面都會出現像沙子般的東西
都是集中在左邊角中間有一堆,然後右邊會有一圈堆積成月暈狀,
我看到衣櫃門片高中低三個西德鉸鍊上也有一些。
這些掃掉後沒幾天就又會出現了。

收集一部份起來裝袋回來放大檢查

我曾經在別處跟白蟻奮戰過一個月,反覆清了又出現,最後是拆了衣櫃跟牆壁木板(反正已經老舊)讓牠們完全無躲藏之處才沒再看到,至今也已兩年了。

因為之前的經驗,所以覺得不像是白蟻,
如果是蛀蟲的話,以前也在房子木作天花板看到過很多小洞,
而這次衣櫃裡的沙子,到底哪裡冒出來的至今還找不到。
以下這張是放大40倍的照片,下方黑色每格是0.5mm。
這張是放大210倍的照片,反而不是很能看得清所謂沙子上的紋路。

照理講這種情況下,木作裡面一定有蟲,但房間裡面跟衣櫃裡面完全看不到。
我又不想直接施放白蟻噴劑或白蟻水煙,因為衣櫃下面還連結著架高了15公分左右的木作地板。
明天大概要狠下心來對窗邊距離衣櫃約2M那直接約1尺有點點塌陷的地方鑽洞,拿蛇尾鏡下去看看,順便拿最近入手的便宜聲音放大器來試試。

網路上找到類似的照片目前有兩張,一個自稱已退休,一個是防蟲公司。
前者部落格說這是乾木白蟻排便
http://tw.myblog.yahoo.com/pco22272001-lee/photo?pid=1411

後者說這是蠹蟲(蛀蟲)排泄物
http://www.一定安除蟲.tw/product-detail-140760.html
蛀蟲之前有見過只是印象中沒見過這些小顆粒(也許忘了)。

想請教站上各位先進的意見。

网友A:
這個就是白蟻!!

最好的根除方法就是把所有木製裝潢都拆除,全面殺蟲!!

不然怎麼防堵都是無效的,還會再長出來,生命力超級強!!

我之前住的地方就是因為隔壁鄰居家裡有,他殺完了,結果都跑到隔壁去了???

只要有木製家具或是裝潢的地方都有可能會躲,初期你會看到牆角有黏液狀的東西,

沒多久會看到泥土結塊狀的一整排沿著牆角走,清完隔天又一堆???

會搞到快瘋掉!!     祝你好運!!  阿們,南無觀世音菩薩,阿彌陀佛!!!

网友B:
我工廠隔樓下面樑柱之前也出現白蟻
都一個一個的小洞
後來我好像是把福馬林加水噴過
已經過好幾年
隔樓還沒垮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就是白蟻!!

最好的根除方法就是把所有木製裝潢都拆除,全面殺蟲!!

糟了,剛找到一張一樣的照片,http://tw.myblog.yahoo.com/pco22272001-lee/photo?pid=1411
這樣真的確定是有白蟻了。
如果有透到木質地板就慘了,連接了兩個房間跟走廊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工廠隔樓下面樑柱之前也出現白蟻
都一個一個的小洞
後來我好像是把福馬林加水噴過

福馬林+水也有效喔?那也可以來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福馬林+水也有效喔?那也可以來試試看。

噴的時候需做好自身防護
口罩~最好連護目鏡也帶一下
沒護目鏡~蛙鏡也行~"~

网友:
哇~好精彩的顯微相片
期待leobjient大的白螞大戰續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噴的時候需做好自身防護
口罩~最好連護目鏡也帶一下
沒護目鏡~蛙鏡也行~"~

謝謝提醒喔,會的。
盡量確定蔓延範圍,
貪心地妄想著能不拆衣櫥跟地板,
倒是得要鑽洞想辦法把水煙或噴霧打進木地板架高的部分。

网友C:
可Google法台寶或芬普尼
這種效果與市面上賣的一點〤,威〤、連鎖殺蟑滅蟻效果更佳更便宜。居家或開餐廳的朋友可試試看!!我今天自行測試後效果絕佳,也可調製成噴劑配合使用一次用藥不用2塊錢,居家有白蟻效果也堪稱一絕市面的除蟲公司也是用此藥劑一次居家消毒費用更是貴到爆。養狗或養貓朋友也可試試看(法台寶)稀釋後與獸醫院賣的、蚤不到、效果相同,真是暴利。重點是自行調配便宜到爆了。相關訊息可Google法台寶或芬普尼

网友D:
這個不像是白蟻喔,這種比較小的顆粒,應該是1種小型的紅色的小甲蟲的糞便,小弟小時候
曾經看書桌的邊沿有個小洞,掉出這種顆粒,因為好奇所以用圓規的針腳去挖那個洞,結果挖出
來的是小甲蟲,他的大小大約只有1.5~2mm,就像是米缸裡的椿象那麼大,但是頭部不像椿象那樣
尖,而是圓的,整隻看起來有點像長橢圓形...

這種小甲蟲比較好防治,您可以放兩個小顆的樟腦丸試試,如果有效的話,過個幾天他就會逃走、
也就不會再有便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Google法台寶或芬普尼
這種效果與市面上賣的一點〤,威〤、連鎖殺蟑滅蟻效果更佳更便宜。居家或開餐廳的 ...

昨天有搜尋到這兩個,說不能在網路上賣。
還有印楝劑跟白蟻油及含六伏隆的蟻巢滅,
手上也有鱷魚白蟻油及水蒸式殺蟻藥,

範圍確定後我比較傾向能一次全面性撲滅,或者用殺蟻劑阻斷它逃往房門口到走廊及另一個房間再用六伏隆讓他們不知不覺地前往西方。因為怕滅蟻劑太強而蟻群數量又還沒殺完他們就不吃閃開了。

這東西這麼好用您可以把使用經驗及過程跟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不像是白蟻喔,這種比較小的顆粒,應該是1種小型的紅色的小甲蟲的糞便,小弟小時候
曾經看書桌的邊沿有 ...

今天準備了強力手電筒,電鑽及鑽頭,蛇尾鏡,聲音放大器,筆電等東西準備進行搜索。

看到您的回文真是令人充滿希望,這是最滿意的結果了。

网友E:
那些應該是白蟻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些應該是白蟻卵

白蟻卵印象中上次對抗時有見過,應該是乳白軟的,這個是很硬壓不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不像是白蟻喔,這種比較小的顆粒,應該是1種小型的紅色的小甲蟲的糞便,小弟小時候
曾經看書桌的邊沿有 ...

要說您的答案是對的,今天確定不是白蟻而是之前遇過的蠹蟲,還用200倍鏡頭錄下它活動的過程。照片是40倍的。

网友D:
蛤~ 還有錄影喔??大大的設備還真齊全!!

小弟小時看到的情況已經很模糊了,畢竟是30幾年前的事,甲蟲是紅褐色還是褐色也不太敢確定了,
大大的錄影有PO在網上嗎? 能不能貼個連結,讓小弟再次瞧瞧那種甲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蛤~ 還有錄影喔??大大的設備還真齊全!!

小弟小時看到的情況已經很模糊了,畢竟是30幾年前的事,甲蟲是紅 ...

不知道是否有人用200倍鏡頭拍攝過程過,只是牠都沒出洞口,只看得到頭。我還要編輯一下因為錄了15分鐘。應該會試著放到YOUTUBE。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否有人用200倍鏡頭拍攝過程過,只是牠都沒出洞口,只看得到頭。我還要編輯一下因為錄了15分鐘。 ...

期待ing...

leobjient大大如果有抓到那蟲蟲,也請拍個照片PO上來,讓關切這件事的大大們,也都了解1下,
到底是啥東東搞出來的麻煩,相信大家也都會很好奇的。

leobjient大大也不妨觀察1下,那個洞口有沒有比那蟲蟲大,如果有的話,也許能用強力抽氣的方式,
直接將它吸出來,看是用針筒、吸塵器、吸馬桶的吸盤、或任何手頭上方便的東西,只要直接抓到那
蟲蟲,就可以省掉除蟲程序,還能給家人、朋友、痞友... 當活教材,大家多學到1個昆蟲的知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ing...

leobjient大大如果有抓到那蟲蟲,也請拍個照片PO上來,讓關切這件事的大大們,也都了解1下, ...

昨天是運氣好,等了不到10分鐘就遇到牠。
今天都沒遇到,今天先把全部的顆粒吸掉,
確認了至少有五個洞,聲音放大器也許不夠熟練,所以沒能判斷其蹤跡。
能親自抓到一隻的話是最好,不然網路上找"蠹(音同杜)蟲"也可以找到照片。
明天抓得到最好,不然就要將衣櫃全面上白蟻油了。

网友D:
哈~ 原來是"蠹(音同杜)蟲",搜尋了1下,找到這個網頁:
http://www.davy.com.tw/moth.htm

裡面寫著:蛀害蟲喜陰暗、安靜的生活環境,尤其怕振動,只要受到振動,馬上逃離...

看來可以很容易的驅離了,小弟的想法是:拿1個便宜的指針式鬧鐘(得有秒針,跳秒時會有震動)
用膠帶黏到那面木板上,然後找個透明塑膠袋,用膠帶將袋口固定在蟲蟲的洞口上,由於鬧鐘會
持續不斷的震動、裡面的蟲蟲1開始可能會先裝死,一段時間後發現震動不會停止,因此會棄窩逃走
只要1出洞口,就會掉入塑膠袋中,這樣也許可以順利抓到...

如果真的有效,即可省下"下藥"程序,也可免去藥劑的異味長留在衣櫃中的困擾,
leobjient大大不妨參考看看,祝您順利除蟲。

网友F:
鬧鐘如果還不行,那就弄個小馬達,找個地方綁著陪牠們,再看看他們的反應.

或者再弄個便當盒,再把小馬達放進去,給牠們Rock很多很多下 ...
讓牠們high看看 ...

或者放喇叭進去,再放Rock的音樂,讓牠們更high ...
直到牠們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 原來是"蠹(音同杜)蟲",搜尋了1下,找到這個網頁:
http://www.davy.com.tw/moth.htm

五個洞在整面牆五門衣櫃的不同地方,上下左右皆不同,所以不知道有一隻還是幾隻。
目前假設只有存在於衣櫃中,絕對要讓他們永遠地住下來不要搬到木質地板不然就沒輒了。
還有......現在家裡鬧鐘不好找......只能用手機震動功能試試看。
光線嘛......前天錄影時鏡頭燈光很亮,完全沒要逃的感覺。
震動......也許是我動作沒有很大,不然鏡頭還是會有移動(要單手對位跟調倍數)卻沒嚇走牠。
總之,期待後續結果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鬧鐘如果還不行,那就弄個小馬達,找個地方綁著陪牠們,再看看他們的反應.

或者再弄個便當盒,再把小馬達放進 ...

從洞口舉白旗是嗎?這主意不錯。

网友:
木作裝潢就是有這種壞處,遇上了很頭痛,

网友:
拿散彈槍轟幾十發

网友:
刷防蟲劑重複刷個幾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