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DVM輔助探針解焊對腳IC

楼主(2013-01-08):
這是向美國人坳的木質鐵探針,適合覆膠PCA執行測量
將會生銹的鐵針換成不會吃錫的0.7mm彈力白鋼

從阿乾師父賣場進了四片LED驅動模組,兩組一片25還真俗
定電流驅動模組是由ZD801及IRF7488組合
ZD801 Universal High Brightness LED Driver
IRF7488 Power MOSFET High frequency DC-DC converters

阿乾師是海派的賣家,出貨還附送五片單組故障模組

故障板輸入電壓達5VDC時,輸入電流飆到1A。求籤問神明:單組故障全都是IRF7488掛點
用輔助探針尖端插入單排IC縫,烙鐵頭滑過四隻腳

探針順勢外撥,單排IC腳就可脫離。

另一側IC接腳朝下,烙鐵滑過IC就自然墜落

拼修後,用燈泡當負載點燈成功,這是神明在保佑

輸入30VDC 電流略降成200mA 輸出電壓3.7V
輸入14VDC 電流為250mA 輸出電壓3.7V
輸入 8VDC 電流為400mA 輸出電壓3.6V
也許燈泡當負載是錯誤,或是輸出忘了接電流表
是定電流?定電壓?還是定功率?搞不清楚?有請神明指示

网友A:
LED驅動是定電流,輸出端電流維持恆定,電壓因應LED溫度特性變化會略為變動,因為您用燈泡當負載,屬於電阻性,變化不如LED般明顯

輸入電壓提高,電流會隨之減小,電壓降低,電流會隨之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驅動是定電流,輸出端電流維持恆定,電壓因應LED溫度特性變化會略為變動,因為您用燈泡當負載,屬於電阻 ...

謝謝狼大指導,只要文章中有出現你的回文,就很有營養吸收價值~
這麼說來LED定電流必須要註記適合輸入電壓範圍,不然很多人像我一樣糊塗

网友B:
新人路過來發表一下意見。

這IC是利用開關功能配合電感來限制最高電流。在每次開關ON週期時若電流超過設定值就自動切斷,而達到定電流功能。從數據來看這板子應是設定在大約700mA的定電流,popcorn大量的電流是輸入電流,輸出電流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從數據來看,在8V及14V時轉換功率(8v*0.4A=3.2W, 14v*0.25A=3.5W)都還不錯,但30v時可能電感就過載了,所以效率不好喔(30v*0.2A=6W)。

网友C:
<用輔助探針尖端插入單排IC縫,烙鐵頭滑過四隻腳>
原來輔助探針是這樣用的,受教了!!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路過來發表一下意見。

這IC是利用開關功能配合電感來限制最高電流。在每次開關ON週期時若電流超過設定 ...

小弟電學知識欠缺,KLKIN大提供的知識我會慢慢吸收
假以時日希望能跟上論壇高手的步伐
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輔助探針是這樣用的,受教了!!感恩!!

探針原本是用來測量有塗膠的PCA
我是把它亂用,也有人拿探針退PIN,工作方便就好

我猜想一包十元的針線包
用細針,只要不吃錫,一樣會好用~

网友D:
定電壓電源與定電流穩壓器的差異:
1.定電壓穩壓器(IC)特性: 輸出電壓固定 ,電流為可變.當其用來推動WLED時,可設定其輸出電壓為n倍WLED數目(如3x3.3V=9.9V,當使用3顆 WLED時),但當LED通過電流時其自身所需Vf值會下降(因溫度上升,最後可能會行成熱跑脫而燒毀LED),故使用定電壓供電時一般需接限流電阻,可限制LED變化過大.但也形成多餘的功率,消耗在此限流電阻上.(定電壓IC,一般為在輸出端,採用兩個電阻串聯,做為取樣電壓迴授,一般回授電壓都設在1.2V或2.5V)
2.定電流穩壓器(IC)特性: 輸出電流固定 ,電壓為可變.當使用專用的WLED定電流驅動時有些還可自行串接所需WLED數目,而不需更改元件參數(會自行調整輸出電壓)..(專用WLED定電流IC,一般為在輸出端,採用LED與Rs串聯,並以Rs電壓為迴授,一般回授電壓約為200mV,因此Rs值相當小,故也不會增加過多的功率消耗)
3.綜合上述兩種穩壓器,最終都是以取樣輸出電壓和此穩壓器內部的比較器做比較,並控制內部功率管的輸出,以達成外部所需電源大小.(專用的WLED定電流IC,其所需的取樣電阻值需特別低,以降低其本身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電壓電源與定電流穩壓器的差異:
1.定電壓穩壓器(IC)特性: 輸出電壓固定 ,電流為可變.當其用來推動WLED時, ...

謝謝CIKO老師解說~
這讓我想起調壓LM723限流也是靠電阻上的配對壓降
需要幾安培電流照著規範套招,都不用在E/I隻間換算,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CIKO老師解說~
這讓我想起調壓LM723限流也是靠電阻上的配對壓降
需要幾安培電流照著規範套招,都不用 ...

使用UA723就功能上也是可行,但在設定輸出電壓及定電流,會較複雜些,且電流設定電阻壓降需為0.65V(稍高),才會動作,另當輸出達到限流值時,其電流(foldback)及電壓都會下降,以達保護功能(此時LED亮度已明顯減弱),較不易形成穩流的目的.要達成穩流目的,其輸出電壓,須根據不同負載值,自行調整電壓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UA723就功能上也是可行,但在設定輸出電壓及定電流,會較複雜些,且電流設定電阻壓降需為0.65V(稍高),才 ...

謝謝CIKO老師經驗傳授
說實在我對原理只求大概,細節就很馬虎
我還沒想買U6單顆最亮的LED
3A定流模組等以後遇到瓶頸再向您請教~

网友:
POPCORN大:
   感謝幫我打廣告!! 這個模組我試過"調整"LED的亮度!! 你參考一下IC 的說明中, 有一隻腳輸入 電鴨就可以調光,你的"寶島牌"工具超好用,現在又學到2招!! 把 IC解焊 板子上有兩隻腳接在一起需要"切斷"才可以進一步輸入電壓來進行調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