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SONY 32EX400 畫面異常

楼主(2013-01-08):
未命名 -  未命名 -  畫面時好時壞!請各位指教,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T-CON

歹勢!如何查?

网友:
先拆開來再說吧。

网友:
如果時好時壞就清潔屏線,如果都是這個畫面就換tcon. As15。

网友:
站上最近討論很多油畫故障的LCD電視!!  先爬爬文,不然就只有送修一途了??

就算你知道壞哪裡也要有基本工具、基本技術才能修復吧??

网友:
這不就是傳說中的油畫嗎?

楼主:
]
請問TCON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框處

請教前輩, 此塊換新後就算修好嗎?

网友B:
如果你的是單純橘子IC出問題的話,其實會換的話換一顆就好了,你的情形很像是橘子IC出問題,如果你不會換那換板子也是OK,不過建議你還是先量過橘子IC的電壓後再做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是單純橘子IC出問題的話,其實會換的話換一顆就好了,你的情形很像是橘子IC出問題,如果你不會換那 ...

不好意思,請問什麼是橘子I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什麼是橘子IC?

"AS15" 多爬一下文吧!
依你的情況.我想還是建議你買一片新的T-CON 卡透棟. 不然就是請人幫你修或送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什麼是橘子IC?

如果你在高雄,我幫你修

网友:
各位大大,,,, 此塊 T- CON 沒有 " AS15 " 橘子IC ?
請版大,  補爬一張 T-CON 近照吧!!!

网友:
為什麼每次油畫,都有人推AS15?
不是每一片邏輯板都用AS15的

网友:
我想大概是這顆 IC 的問題,大家碰到太多,所以有這種油畫現象,

就直擊兇手就是它!.........

网友:
看面板貼紙應該是三星面板,如果不是很了解還是直接買片T控更換比較省事,不過成本會比台製的高.

楼主:
RE: [求助]SONY 32EX400 畫面異常(已解決,但結果非t-con壞,有詳述)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託朋友買一模一樣T-CON,換下去仍故障n_150| ,只好託朋友送修,花2500元修主板,如何修?請各位前輩解答!圖中紅圈處為焊過痕跡 未命名 -

网友C:
由銲接點看起來,比較像原廠銲接(自動過錫爐),而非現在維修過銲接,不過沒關係,能修好修好,學個經驗也不錯,電視送修花錢修好,回來還拆給我們痞友看故障點,真熱心~ 足感心~

网友D:
仍是不解!
400型的標準"油畫".
應是T-CON.但卻是AD.
且AD上某IC.好像是WEGA元件.卻與油畫有關!
自嘆功力不足.....

感謝分享~

网友:
居然不是T-CON壞掉,修好了當然要掌聲鼓勵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銲接點看起來,比較像原廠銲接(自動過錫爐),而非現在維修過銲接,不過沒關係,能修好修好,學個經驗也不錯,電 ...

由銲接點看起來焊錫量不平均,比較不像原廠銲接(自動過錫爐),故認為維修過銲接! 未命名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仍是不解!
400型的標準"油畫".
應是T-CON.但卻是AD.

請教前輩,SONY400型經常壞T-CON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