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M2V-TVM主機板BIOS損壞~

楼主(2013-01-08):
己有燒過華碩官網上的3種版本以上的BIOS...
但一開始都出現這種情況
請問這樣什麼問題....
有人遇過嗎???
麻煩解答一下~
謝謝~

网友:
我遇過。

記憶體損壞也會出現這種症狀。

网友:
燒錄 bios 時選擇清除啟動區 !! (一般都會保留)

再重燒一次試試 !!

网友:
遇過類似跟draculaxx 大說的問題  也遇過是燒錄更新時沒用好程式..只有找1.44軟碟機跟磁片更新就好..

不然 就是用一種網上教過的 找一片相同主機版 將BIOS輕輕翹起..[還沒開機時候先做.BIOS還是保留在座上]

然後開機用軟碟進更新程式..把舊的BIOS卸下..換上燒錯的BIOS  更新它看看可以開機嗎...反過來 將燒壞

BIOS用在借來的相同主板看看是不是可以用[或是一樣問題]..這樣 方向就出現了...但是..還是找可以燒錄

BIOS的痞酷友或原廠先問看看吧......已經很少出現這問題了..還真是用很多黑髮換來的經驗...[白的有很多]

网友:
記憶體損壞也有可能會有此訊息,開業十幾年遇過兩次了

网友:
記憶體損壞+1

上次被這個差點嚇死,不過板子是微星的...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解答~
記憶體換掉就好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