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BENQ SD3742 液晶電視 (T-CON T370HW02) 顏色異常 油畫 維修實例

楼主(2013-01-08):
故障畫面1
故障畫面2
故障畫面3
內部構造
面板型號
T-CON型號
電壓量測點
VGMA1電壓
VGMA2電壓
VGMA3電壓
VGMA4電壓
VGMA5電壓
VGMA6電壓
VGMA7電壓
VGMA8電壓
VGMA9電壓
VGMA10電壓
VGMA11電壓
VGMA12電壓
VGMA13電壓
VGMA14電壓
VGMA15電壓
VGMA16電壓
VGMA17電壓
VGMA18電壓
VGMA19電壓
VGMA20電壓
VGMA21電壓
VGMA22電壓
故障原凶AS15-F
拆除故障AS15-F
更換新的AS15-F
完修照片1
完修照片2
完修照片3

网友:
頭香
又是AS15-F惹的禍

网友:
感謝分享~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我該去買一組放大鏡..

网友:
有畫面 、有檢試過程,
不錯的學習案例

网友:
很棒的維修實例,逐步說明,讓人一目瞭然

网友:
恭喜完修及感謝詳細分析分享~

网友A:
有沒有進工程模式的方法?
小弟有一台困在這裡解不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進工程模式的方法?
小弟有一台困在這裡解不開.

您的故障 為何
說明一下 看能不能幫上忙

网友:
哈哈,我的是少一個顏色.
我是有另一張T-COM同型號用在42吋的.
但是我想先排除設定問題.
再去做更換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進工程模式的方法?
小弟有一台困在這裡解不開.

用遙控器依序按下:目錄,下,1,0,3, 即可進入

网友B:
請教跟換AS-15!上面那些住焊劑?最後用酒精擦拭?還是??手法步驟有哪些?
謝謝您

网友C:
請問如何判斷出是as晶片問題呢?是因為vgm1-10電壓不相同關係判斷嗎???3q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跟換AS-15!上面那些住焊劑?最後用酒精擦拭?還是??手法步驟有哪些?
謝謝您 ...

我是去漬油擦的

上助焊劑>熱風槍解焊>烙鐵整理焊點>清潔焊點>AS-15F定位>熱風槍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何判斷出是as晶片問題呢?是因為vgm1-10電壓不相同關係判斷嗎???3q

正常電壓會依序往上遞增,如有某一點異常升高,大都是AS晶片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