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前輩關於機車發動時充電的問題

楼主(2013-01-09):
就是....機車  發動時是靠發電機充電  他的電壓13 14左右
我想把他接出來充電  分別接一條12V  跟一條接7805
除了加開關
要做什麼保護措施嗎
並一個12V的ZD  或是並電容之類的嗎??

网友:
用12v的ZD 會燒掉。電容並 是一定要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33678-1-1.html

网友:
機車發電機產生的好像是交流電,請別忘了加整流器。

网友A:
如果你要用的電流不大
你可以在鎖頭那找12V的點
鑰匙轉到on才會供電
這點用的是電瓶的電
其他的電路還是維持原車自有的充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用的電流不大
你可以在鎖頭那找12V的點
鑰匙轉到on才會供電

我事發動中要充的..打算直接接電池+開關
我這車從鎖頭過去的話除了車廂還要拆側板跟前板...
所以有點麻煩...
充電池那種5V  還有點LED警示燈的12V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用的電流不大
你可以在鎖頭那找12V的點
鑰匙轉到on才會供電

只是想讓電壓穩定點XD
用7805轉出來電流不知道夠不夠@@

网友B:
行動電源??
如果是的話
那你要考慮7805的輸出電流是否足夠給3C充電
一般TO-220包裝的7805最大輸出電流為1A
當入電壓為12V輸出電流為1A時
這顆7805會熱到可以煎蛋
建議你考慮使用PWM降壓方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096868868
雙USB萬用車充 3.1A 快速充電 ipad2 iphone5 S3 N7100/充平版note充電速度快/可自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動電源??
如果是的話
那你要考慮7805的輸出電流是否足夠給3C充電

機車要用的

网友:
因為是考慮到直接去接電瓶會沒辦法在不騎乘時切開電源供應
才會建議去接鎖頭
如果是12V轉5V的電路我也建議用雄爸說的那類成品來改會比較方便
不過看你剛才所說的需求
你應該需要的是有一組5v電源可充3c的電池
還要另外有一組12V的電源來供led的警示燈對嗎?

网友B:
預留一個雪茄頭
就隨你玩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29472814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預留一個雪茄頭
就隨你玩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294728144

恩@@
謝謝XD
PWM降壓大概是怎樣阿@@

网友B:
解读TL494 制作的降压电路
http://space.ednchina.com/Upload ... 97-4478d1eae8e0.pdf

解读TL494 制作的降压电路.pdf

323.65 KB, 下載次數: 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读TL494 制作的降压电路
http://space.ednchina.com/Upload/2008/3/4/aecbfe11-011b-4adc-aa97-4478d1eae ...

感恩  XXD

网友:
你也可以用這個模組

極品電源板 7V-24V轉5V/3A 同步整流 DC-DC降壓電源模塊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276436932

自行製作的話可以使用 AP1501 或 LM2576
只不過成本不會比購買成品便宜

网友:
除非有特殊需求
不然,買模組回來用會比較便宜也省時間

网友:
用PWM電路是較佳的方向,而且我建議用模組,
如果自己直接兜一個PWM電路,依你程度會有些許危險。(勿生氣)

另外也要注意一些防水防震+防白目路人,,,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