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變壓器22.5V 1A

楼主(2013-01-09):
正面
反面

先口訴一下~因為不小心掉到水裡
二次濾波電容"爆"~換過!
現在LED燈一閃~一閃~~有5V
上面的小電容也拆下量過~都沒問題!431也更換過~
431~有點怪5~0~0.5!!應該0.5那隻腳是2.5V~~
所以就是保護~~但怎樣追上去分壓才0.5~最上頭5V~~
不知道怎樣查修

网友:
先弄乾燥再修理
沒乾會漏電

网友:
烘碗機給它住一夜看看

网友:
不知道怎麼修,就先畫電路圖,然後大家一起來...

沒有軟體的話,可以用小畫家畫電路圖.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eepaint.htm

還有照片拍更清楚一些,有些眼尖的就會先發現一些問題.

楼主:
所以有可能"變壓器"裡面還沒乾~~
挖~~既然拍照不清楚!!
我再努力一下!

网友:
拍照光線不足,快門需要更長時間擷取影像,也容易晃影
相機不要懸空徒手拍照,放在高背椅上手壓快門

网友:
變壓器浸水要弄乾,以免發生絕緣破壞層間擊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