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42" (V42MAIF)外接喇叭無聲音

楼主(2013-01-09):
我目前有個問題
大同的42" (V42MAIF)在機身的兩顆喇叭有聲音, ˇ3.5mm的耳機孔也有聲音
但就維獨 輸出的聲音R  L  外接主動式喇叭卻聲音比電視本體喇叭還小聲,幾乎沒什麼效果

网友A:
先給您一個建議,標題加上您的提問的機器型號,這樣大家好對這個機型的問題作回答,否則光是同廠牌42吋的機型不只一種吧!?

再來回答您提的問題,有些機型可以設定輸出訊號直接推動外接喇叭發聲,有些則需要加裝擴大機才能發聲,
此外有些機型需在選單中去設定本機喇叭發聲或外接喇叭發聲,

以上只是推測,若有機型應可查出使用手冊可了解.......

网友B:
聲音晶片壞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給您一個建議,標題加上您的提問的機器型號,這樣大家好對這個機型的問題作回答,否則光是同廠牌42吋的機 ...

感謝你的提醒

我有試過選單裡並無設定喇叭的發聲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聲音晶片壞了.......嗎

請問聲音晶片  壞了是不是會連同主機本身的喇叭也會無聲音呢

因我的主機本身的喇叭是正常的  , 外接的3.5mm的孔也是正常的
就只有聲音輸出的R & L 聲音很小聲

网友:
需要看示波器抓聲音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