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火花後新的60W木烙鐵燒了

楼主(2013-01-09):
昨天花95塊買的60w木烙鐵,才用沒兩天就壞了,
用來解焊主機板電感時,不知是不是使用不當,
個人在使用這隻烙鐵時,將烙鐵接觸到焊接點時,
拿烙鐵的那隻手會輕微轉動烙鐵,然後就產生火花啪的一聲燒掉了,
不知是不是不該這樣用烙鐵嗎還是品質不良的問題?
查看燒掉的地方是從發熱線中間熔斷掉的。
註:品牌SELLERY 96-662 SOLDERING IRON………。

网友:
個人覺得是發熱體新品不良

网友:
很可能是內部有短路到

网友:
可能要拆一下,才能看出故障的原因了 ^_^

网友:
快找出發票,如果在7天鑑賞期內,可去向店家投訴商品不良、請求換新。

小弟研判:應該是發熱體的引出線(仍是加熱線)所套用的絕緣套太短,以致於旋轉時2條線裸露的
部分碰觸到、造成短路而燒斷,如果能換到新的,記得在電線進入到握柄那裡,用紙捲將電線塞緊、
使它旋轉時只會扭轉到外面的電線,就可防止內部的短路。

祝您順利換到新的^^
(越早去換,越能突顯商品不良喔!!)

楼主:
這是在沒開發票的五金電料店買的,
賣的店家不給退了,說因為烙鐵燒成這樣廠商不給退的,
只好自認倒楣了自行吸收了啊,
從此不買這牌子的烙鐵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在沒開發票的五金電料店買的,
賣的店家不給退了,說因為烙鐵燒成這樣廠商不給退的,
只好自認倒楣了自 ...

去電子材料行買較好.

我在10元的花50元買的塑膠柄,剛用烙鐵頭就凹陷了.
本來是不缺烙鐵的,只是剛好看到,想買回家試看看到底能不能用,若能用就當做預備用的,只是沒想到MIC的產品,世界無敵好 ... 只能看不能用 ...

還沒再去試,改天換個烙鐵頭看能不能用,若能用的話,也算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在沒開發票的五金電料店買的,
賣的店家不給退了,說因為烙鐵燒成這樣廠商不給退的,
只好自認倒楣了自 ...

蛤~ 這樣喔,真是倒楣...

這樣的話,就先練習修這支烙鐵吧,拆開看看短路而斷掉的地方在哪,看能不能用稍微有點硬度的
線、以扭絞的方式把迴路接好,再將絕緣做好,就能重生了。

如果真的接不到,也可去電料行,單買烙鐵的發熱體來替換,會比買新的便宜,而且可以將絕緣做
得更好,以防將來又短路。

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