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0736BL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3-01-09):
求助。瀚视奇28寸显示器,在驱动板上,代号是U7,像MOS管,0736BL是什么管子,但不知道参数。各位帮看看是什么管子,全稱是84-33   0736BL

网友:
我來猜猜看:
我猜是LT1084-3.3
3.3V的線性穩壓器.
一般板上IC器件習慣
使用U開頭做零件位置編號.

网友:
海洋大 超專業
信他得救嬻
對岸也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