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票列印機電源供應組DC24V輸出討論(已解決)

楼主(2013-01-09):
它是發票列印機的電源組
輸出3針式
已知是輸入是DC24V
目前的問題是希望知道輸出腳位
有可能是雙電源嗎???
因為我有機器沒電源組
想自己改電源組供電
以上2張是網站COPY的

网友A:
你有機器但沒電源?
有三用電表嗎?
用歐姆檔找出接地與b+
可以看一下線路
先用紅棒接處外殼鐵質部分
黑棒碰觸三隻腳其中一支,會導通那就是接地了
另外兩隻看是並連還是分別輸出
這種機器應該是單電源居多

网友B:
請參考一下附圖,這個接頭是 3 個點的,下面那兩個點應該是接 24V,上面那個應該是接地。

网友C:
經白色的保險絲就是b+
接地就是大的銅箔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參考一下附圖,這個接頭是 3 個點的,下面那兩個點應該是接 24V,上面那個應該是接地。

其實我有用電表量過也看了一下線路
暫判如下圖
只是希望能更確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機器但沒電源?
有三用電表嗎?
用歐姆檔找出接地與b+

我也覺得應該是單電源
不知道做那麼多隻腳有什麼意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經白色的保險絲就是b+
接地就是大的銅箔就是

我也是判定這樣
謝謝回覆

楼主:
順便問一下
電子材料電不知道買不買的到那種公頭

网友:
第三隻腳是用來回授電壓
剛看一下圖片
你判斷的點有對應到電容兩端
所以可以依電容的極性作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順便問一下
電子材料電不知道買不買的到那種公頭

電子材料行有在賣!!  但不便宜就是!

网友D:
看起來好像是電子三聯式的統一發票,加油站在用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應該是單電源
不知道做那麼多隻腳有什麼意義

不知道做那麼多隻腳有什麼意義
如果你了解接地的定義這點也許就可了解
就像電源為何要多一個接地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好像是電子三聯式的統一發票,加油站在用的嗎?

沒錯就是加油站那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就是加油站那種

小弟知道的是 POS系統有很多周邊都是用這種圓頭,一般的電子材料行是買不到的,得要多找幾家,至於那3P的腳為定義,小弟不清楚,靜待線上神人們!!

网友E:
早上清理桌下雜物時正好有一個!

你若還沒買,這個讓給你。

還不知道好壞!!

剛才測試空載24.9V---應該是好的[

--最後一張圖正確/color]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上清理桌下雜物時正好有一個!

今天拉線測試一下
可以列印所以正在找電源組
回到家看到這個消息真是太好了
如果要便宜賣我請看短消息

楼主:
後續報告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意見
電源拉線後測試可以列印
準備找正規電源組(dd0725 大大)說有一組可以讓我
再一次感謝(dd0725 大大)的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