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騰HD9000R除濕機,沒辦法除濕

楼主(2013-01-09):
家裡一台普騰HD9000R除濕機,1997生產

本來每天用的好好的,濕度大概都調在一半左右,但前幾天忽然故障
狀況是壓縮機有動作,但風扇不會轉沒有送風出來,開機運轉很久也沒有除到一滴水。

有將背蓋拆下來看,目視風扇和壓縮機沒有零件有燒毀跡象,壓縮機也看不出有漏油
風扇和軸心用手轉動很順,但通電不會自己轉

不知是哪裡故障,有將狀況口頭詢問網路店家,一家報800,一家報2000以下,但都沒有提到是什麼原因
擔心送修又任其坐地起價,或者沒有徹底修好

因為主機沒有標示是A還是B式(我想這麼舊應該不會是B式的),最近10幾度低溫會造成這些現象嗎?

不知道這些資訊夠不夠,能否提供簡單自我檢查方法(家裡只有一台100元的三用電錶)
想知道故障可能原因,維修大概要多少,還有修理價值嗎?

网友:
風扇線圈裡面的溫度保險絲斷路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047959914

网友:
建議量一下風扇上是否有電壓?

若有電壓,那可能就是溫度保險絲或是風扇線圈有問題,若是沒有可能是電路板上控制有問題,請檢查。

另外小小的建議一下,你這台應該拆了吧,何不 PO 上些圖呢?這樣大家也好幫你抓問題 ^_^

网友:
沒吹風當然除不到水!! 因為水是從風中的濕氣凝結而來!! 風扇不轉 風扇馬達的溫度保險絲斷掉吧!! 電子零件材料店 1隻15圓 溫度要自己看看多少度!!

网友:
風扇馬達掛掉的機率很大!!
剛收到兩台除濕機都是馬達有問題!!!

楼主:
馬上來去拆看看
順便拍些照片,再請大家幫忙

楼主:
補照片一下,不知問題在哪所以多po些照片上來
通電幾十秒後,靠外面的鰭片是冰的,裡面的是熱的

對這方面不熟悉,溫度保險絲找不到,他是包在線圈裡面嗎?還是黃色套管裡面就是?

把馬達的電源拔掉,測量輸出電壓,只有0.16v(最多有到0.20v)

滿水燈號和運轉燈號都正常

网友:
溫度保險絲在圖10黃色套管內.

网友:
馬達紅白線用電表OHM檔量要有回路
如果沒有回路可能溫度保險絲燒掉

网友:
馬達掛了 !
這種馬達只要是內部溫度保險絲燒斷,幾乎都是馬達束心造成溫度過高燒斷溫度保險絲

楼主:
已經找到溫度保險絲,果然如各位先進所言......斷了

跳過保險絲直接短路測試,馬達也會轉了

不過還有一個疑問
線路圖上溫度保險絲用102度,但實物卻是2A 115度
我應該買多少的比較好呢?

网友A:
溫度可已略高一些些
建議不要超過130度
更不可以省略

焊接的時後要特別小心
不要因為焊接而把溫度保險絲給燒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度可已略高一些些
建議不要超過130度
更不可以省略

謝謝您~
明天下班去市區電子材料行找看看

這台雖然很老舊,但用十幾年有感情了,每天也在我車庫裡賣力工作著,希望可以修好
也謝謝大家熱情且快速的回覆,感恩!

网友B:
注意清潔濾網.油棉軸心上點少許針車油.

网友C:
需注意 裂痕結構
是否影響 運轉平衡
若 運轉時 不平衡
會造成 軸心 運作不順

需要 用布 擦乾淨
再加點 金屬潤滑油 (非WD40 或針車油)
=> 防止 束心 造成溫度過高
=> 溫度一高 保險絲又會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注意 裂痕結構
是否影響 運轉平衡
若 運轉時 不平衡

昨晚已經修好,已在測試中

您提到的裂痕還真的嚴重影響平衡,整個晃不停
也沒零件可以換,只好用快乾將裂痕先黏緊再裝回去,運氣好平衡沒跑掉,也變得很靜

馬達軸心和軸承也就是您標起來的地方,我都有噴黃油噴劑潤滑,裝妥後用手輕轉都很順
開機沒多久,上風出風口就有熱氣排出

早上起來有除到了大約300CC的水,可能天氣轉晴了水量不多
我還會持續觀察是否正常。

另外一問:萬一除水量不像以前那麼多,會是哪裡有問題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清潔濾網.油棉軸心上點少許針車油.

謝謝您的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度可已略高一些些
建議不要超過130度
更不可以省略

我還是第一次焊接這種零件
第一次為了求美觀時間拖長了許多,接好後量了一下果然不通..斷了

還好有買兩個,第二個焊的住就好也順利完成,好加在~

网友D:
通常這種合銅的馬達如果有溫度昇高都是有磨損了,能用也用不久,下次再壞最好馬達連同扇葉一起換掉(塑膠過熱變形),最重要的是要清裡面的灰塵棉絮,添加針車油,不然效率變差浪費電也易壞馬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晚已經修好,已在測試中

您提到的裂痕還真的嚴重影響平衡,整個晃不停

>>>> Q:萬一除水量不像以前那麼多,會是哪裡有問題呢?謝謝!

A : 冬天 因溫度的關係, 除水量原本就比較低,   等到 梅雨季節除水量就高了許多

     通常 [溫度30 度, 濕度 80% ] 時的除水量是[溫泉27 度, 濕度 60% ] 時的除水量 的1倍

     例如 [溫泉27 度, 濕度 60% ] 時的除水量 = 6L 則 [溫度30 度, 濕度 80% ] 時的除水量 = 12L

     以上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這種合銅的馬達如果有溫度昇高都是有磨損了,能用也用不久,下次再壞最好馬達連同扇葉一起換掉(塑膠過熱 ...

萬一下次再故障,就會直接把馬達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 Q:萬一除水量不像以前那麼多,會是哪裡有問題呢?謝謝!

A : 冬天 因溫度的關係, 除水量原本就比 ...

您解釋得很清楚,還有圖表為輔助
很受用,謝謝!

這兩天觀察,除水量和以前差不多,看來又變一條活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