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檔位開關按鈕哪裡買得到?

楼主(2013-01-09):
最近在整理一台桌上型數位電錶,面板上按鈕全都「麩去了」,本以為是被蟑螂啃食,結果用手按就會掉削削,連動彈起也會噴削削,應該是自然分解,請問大家這種按鈕哪裡買得到?大小約6mm x 12mm ,高度也差不多12mm。

▼面板的樣子:

▼按鈕特寫:

▼拿掉按鈕的連動開關軸:

麻煩大家了,謝謝。

网友A:
這種按鈕挺常見的,我在台北今華有看過,也有不同的顏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按鈕挺常見的,我在台北今華有看過,也有不同的顏色。

感謝,找時間帶樣品過去比對看看。

网友B:
以前DIY音響時會用到此切換按鍵.
到老一點的電子零件店一定有賣.
最好將機器帶去合合看.
借貼Auster台北電子零件商店.
http://tw.myblog.yahoo.com/jw!Vm ... s-/article?mid=2167
恆茂.新得昌.川禾三家老字號中華商場時代就有.
距離50公尺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DIY音響時會用到此切換按鍵.
到老一點的電子零件店一定有賣.
最好將機器帶去合合看.

感謝,北門這三家也常去,會去找找看。

网友C:
舊式的匣式音樂帶(大TAPE)的換頻道(CH)按鍵的套子就是這種的,找老1點的材料行,應該都會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舊式的匣式音樂帶(大TAPE)的換頻道(CH)按鍵的套子就是這種的,找老1點的材料行,應該都會有^^。

謝謝,看來不難找......

网友D:
如果找不到 ,給它修正在擦上A.B膠即可 ,阿看到掉了好幾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找不到 ,給它修正在擦上A.B膠即可 ,阿看到掉了好幾個

那幾個空的是為了拍連動開關軸拔掉的,按鈕每一個都還在,
只是都分解粉化了,每按一次鍵桌上都會掉削削,這種狀況擦AB膠可能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DIY音響時會用到此切換按鍵.
到老一點的電子零件店一定有賣.
最好將機器帶去合合看.

今天下午跑出去找,沒有找到尺寸一樣的,原尺寸約6*12*12,只在今華找到5*10*10單一黑色,
光華原達、祥昌,北門德昌、川禾、恆茂、電洋都沒這尺寸,找得到的都是音響電源開關用,
都比較大顆,連西寧市場裡儀器店也問過了,他們都說沒賣這種東西,建議去材料行找......

星期一上班再裝裝看,看來也只能這樣將就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