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TVA-29FAB零件詢問

楼主(2013-01-09):
在下有一台從回收場撿回來的CRT電視型號 SAMPO TVA-29FAB

還沒開機先拆下來看電路板的情況如何,就先看到一個已經生鏽的零件。

主IC TA1268N

請問下圖的零件叫什麼?

蚊猩有賣嗎?

网友:
梳形濾波器 就是圖上的saw

楼主:
真慘啊 沒有屋頂的找不到啊n_033|

网友:
這顆生鏽不會壞~~這是太空凸波器~~這不會壞 也很少壞

這顆壞最多RF無影無聲 但其他都會好的

网友A:
这个我们叫声表滤波器,

作用是滤除、吸收杂波,限制通带、中频信号耦合。

很少坏。

怀凝它坏,可将其拆除,用0.01uf电客代换,

效果基本一样。

网友:
應該先基本檢查無大狀況,插電看畫面,雖然锈了但不一定是壞的,如果還是堪用的,最好噴個防锈,以免很快掛掉.不過通常有此生锈狀況通常是有淋水一段時間了,其他地方的電路狀況不見得理想,要碰碰運氣.

网友:
這顆<表面聲波濾波器>竟然銹成這樣,之前也有碰過生銹的,不過沒這麼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们叫声表滤波器,

作用是滤除、吸收杂波,限制通带、中频信号耦合。

因為它有六支腳要用0.01電容代換的話要怎麼換呢n_079|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它有六支腳要用0.01電容代換的話要怎麼換呢

从你提供的图纸可看到,

拆除声表面滤器,将前面预中频放大三极管E极所接的0.01UF

电容直接接到中频放大晶片输入的7或8脚即OK。请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它有六支腳要用0.01電容代換的話要怎麼換呢

应象中,声表滤波器只有五个脚,

二个接地,一个输入,二个输岀。

如果它坏或不良,会造成无图像,无声音。

网友:
這顆零件很少壞 先送電試試 看

楼主:
感謝各位痞友熱情回應,之所以沒有上電測試是因為SAW鏽蝕嚴重之外還有按鍵開關也一樣生鏽,在還沒有買到新的開關來換之前就先上網來問一下鏽蝕的情形該如何解決。

就在昨天已買到新的開關之後馬上更換n_116|

運氣不錯,應該是最近有踩到狗屎的關係,撿到一台軟的。更換新的按鍵開關後可開機ok!小問題的話是開機畫面模糊,今天在換完管座後整台算是完修了

鏽蝕的按鍵開關
更換後的按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