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 請問這還有救嗎

楼主(2013-01-09):
綠色橫線是有時才會跳出來
這還能修嗎??
還是映像管老化了??
如下圖

网友A:
個人認為除非你覺得有修理的必要,不然建議買部2手LCD會比較優一點!!

因為CRT的連好的我都送去回收了???  太佔地方,而且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認為除非你覺得有修理的必要,不然建議買部2手LCD會比較優一點!!

因為CRT的連好的我都送去回收了???   ...

對阿
CRT缺點就是很笨重
我只是想修看看
但不太清楚這還能不能修

网友B:
CRT燈管背後小版補焊看看

燈管座可能要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T燈管背後小版補焊看看

燈管座可能要換新

補焊完後測試
變成畫面兩邊偏綠(數位機上盒未開)

网友:
說明盡可能再詳細一點~相片也可以再多幾張

什麼品牌?幾吋的CRT電視呢?
是在AV輸入狀態下有如此的畫面?
還是在接收CATV的狀態下有如此的畫面?
OSD顯示正常嗎?(音量大小及選台號碼顯示等)

CRT的電視不是沒有價值,能力夠就盡量修好它
它還是有LCD無法取代的優點的

网友:
版大:看不清楚.有可能FBTNG

网友:
看圖.不只單一問題....(至少有空焊問題)
實際維修.即有難度.
況且"紙上談兵"!
老實說:很難............

网友:
我的聲寶29吋CRT常跳火燒掉管座,前天又燒掉了,所以狠下心來聽諸位的意見,也透過正一大大確認相關的技術問題,跟文星買了FBT換掉,今天又是一條活龍了,目前仍是觀賞期中,希望又能撐過一段時間,板大的問題雖然我不知道出在哪,不過問問各位高手一定能解決的

网友:
楼主您说补焊后起了些变化,那肯定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建议用最笨的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pcb 上所有焊点都检查一遍,尤其是高温变色的地方,再将插接件重新插拔一下,crt 管座没换的换一下。
最多多花点时间。
祝好运!

楼主:
接下來麻煩各位了

网友C:
版大高壓不用放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大高壓不用放電

我很怕被電到

网友:
版大修crt fbt不用放電(很怕被電到)修東西要膽大心細.何況修電器不可能不被電過
g2好像有點低

网友:
樓主您最好不要只補焊CRT座,小板上所有焊點都要補

小弟的PANASONIC CRT上次也跟您一樣,小板拆下後再裝回畫面就變色了(偏綠),小板上所有焊點都補焊後才正常

上星期跑一趟電子街,問了4家店終於找到CRT座(40大洋),換上後原本熱機5MIN影像才清楚變成只要20SEC就可以了

您的OSD沒有色斑,可能問題出在訊號輸入部分

楼主:
我背板都全部焊過
狀況依舊不變T_T

网友:
9PIN CRT管座(35大洋),上個月買2個。

中壢市~~慶昌電子有賣~~

网友:
補焊要把舊錫清除

不然只是做白工

時間允許的話

零件腳也刮一刮吧

网友D:
百分之百欠Y信號~~往影像信號的部分查就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分之百欠Y信號~~往影像信號的部分查就有答案了

請問要查Y信號要從哪裡下手?

网友E:
高壓的SCREEN  VR  順時針方向調整
提高G2電壓試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壓的SCREEN  VR  順時針方向調整
提高G2電壓試試 !

條整過後變成這樣

网友:
高壓附近及CRT燈管座上
160V以上的電解電容換一換

网友:
基本上查Y信號~但建議電源部分先確認是否好的看有沒有廉波

如果電源正常就要開始跑線路了~Y信號的 這需要線路圖跟功力夠

不然無法查起

网友:
將SCREEN的VR轉回原位
由高壓的B+腳位串一電阻100K至ABL腳位再試試~

网友:
版大 拍一張   主機板 國際電視檢查ABL線路100k

网友:
100分百是Y信號出問題..量CRT後面板子9V是否正常.RGB三色小電壓(約3~4V)是否有來..若以上不正常.判定
AN5160NK不良造成的..

网友:
用av輸入影像確認畫面狀況
排除是否TV解調的問題

网友F:
將SCREEN的VR轉回原位測 G2電壓400v左右調vR SUB BRIGHT看看 檢查D556 R552R554

楼主:
回報:
G 那點電壓  1V
R、B 有3V

AV輸入畫面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將SCREEN的VR轉回原位測 G2電壓400v左右調vR SUB BRIGHT看看 檢查D556 R552R554

三個零件皆在返馳變壓器附近
皆無故障....

网友:
有示波器可以看波形嗎?看來像是缺y信號,要看圖說故事,另ABL最好也要確認比較好,電壓DC10V以內都算正常,如有量到負壓或1~2V就有電阻OPEN的問題.

楼主:
不好意思
我不太清楚ABL電路怎麼看
AN5304NK 是控制ABL信號嗎?

楼主:
D1556  BE短路??  都沒阻值

网友:
聽說映像管不是都有高壓電?
不怕被電嗎?

网友:
D1556是水平晶體BE導通是正常

网友F:
ABL線路從FBT第3腳 至R536 330K到IC AN5304 另一條R555至R324 Q302晶體檢查3開頭VR亮度補助 Q302 311 312 313   或2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F:
ABL線路從FBT第3腳 至R536 330K到IC AN5304 另一條R555至R324 Q302晶體檢查3開頭VR亮度補助 Q302 311 312 3 ...

等小弟有空在看看線路
最近在考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ABL線路從FBT第3腳 至R536 330K到IC AN5304 另一條R555至R324 Q302晶體檢查3開頭VR亮度補助 Q302 311 312 3 ...

回報大大
Q3XX   電晶體皆無短/開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報大大
Q3XX   電晶體皆無短/開路

网友F:
G2電壓調至400V拍一張故障劃面   另外把彩色調整調至最低看看畫面有沒黑白信號 沒有就是Y信號問題 就不是ABL  大部分是二極體不良要拆下來測量才準

网友:
依經驗應為Y訊號線路不良
曾遇過排除方法(你應無線路圖可參照才是)
1.沿著CRT小線路板往主線路板一直至線性IC回查,找尋阻值約100K之電阻,測量是否變質過大?
2.AV輸入小卡上LC不良
3.返馳變壓器12V輸出迴路之電容器是否不良?
4.線性IC本身不良(此情形雖有但不多見)
以上提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G2電壓調至400V拍一張故障劃面   另外把彩色調整調至最低看看畫面有沒黑白信號 沒有就是Y信號問題 就不是AB ...

G2電壓400V左右
AV訊號輸入畫面↓↓↓↓↓

网友:
G2~昇高500V 再把彩色關掉拍一張畫面上傳   再來判斷哪裡故障

网友F:
另外基板上有5隻VR有一隻SUB  BRIGHT亮度補助可以調調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基板上有5隻VR有一隻SUB  BRIGHT亮度補助可以調調看

有調過!!!
故障依舊=_=
現在換螢幕變暗...
大膽猜測  那CRT做可能要換了
打開電源  CRT燈絲沒亮
但測量每點電壓 都有!!!
請問大大您知道台中有哪裡專門賣CRT座嗎?

网友F:
燈絲不亮   不是CRT座   查FBT第5腳至R556 2歐姆再至CRT座基板有AC5V可能是空焊  補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燈絲不亮   不是CRT座   查FBT第5腳至R556 2歐姆再至CRT座基板有AC5V可能是空焊  補焊就可以 ...

也是一樣呢@@
那顆FBT  開起有高頻聲   聽起來爾多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