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飛利浦 AZ1830 手提式音響完修實例

楼主(2013-01-09):
診狀: CD/USB/收音機皆無聲,CD片不旋轉

MIC產品

功能切換鍵內部開關重新夾緊/清洗,收音機出聲~ OK!

隨身碟出聲OK~

功能切換鍵位在Amp板下,沒有短起子也可以用繞性起子鬆下螺絲

賸下CD片不轉動,CD驅動板上的字樣,有前人到此一遊

CD鬆板維修時,先將CD關門開關短路(紅色跨線)

拆除線排,馬達板上外供6VDC,測試兩顆馬達運轉正常/板上雷射頭HOME回位開關正常。

CD板七個晶片無過熱/無龜裂,假設IC正常,電解電容目視OK
頭痛~雙面板維修沒有吸錫台
亂猜,更換了C8050/C8550x2 三顆黑豆,將就在單銅箔面站立

三太子有保佑,完修

网友A:
太強了吧!
真的是亂猜嗎?

网友B:
亂猜也能猜中
高手

网友C:
怎麼感覺很順的維修步驟~
不是亂猜吧?是經驗吧?

网友D:
太強了亂猜是經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強了吧!
真的是亂猜嗎?

SMD手中沒備料,只能挑好更換的晶體~
謝謝,蒙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亂猜也能猜中
高手

換三顆晶體比換一顆中獎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麼感覺很順的維修步驟~
不是亂猜吧?是經驗吧?

每天都有不同型號CD要單挑,趕進度,只能用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強了亂猜是經驗吧

每種機型都是第一次修理,CD構造都差不多

网友E:
可以請教
電路板上面,那些像針一樣細的小洞有什麼作用嗎???

网友D:
貫穿孔 雙層以上的板都會有 好比跳線避線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種機型都是第一次修理,CD構造都差不多

結構大致相同  鐳射頭也沒有多少變化 所用的ic跟鐳射頭一樣 都互匹配!!
有經驗才有辦法解決 基礎底最重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貫穿孔 雙層以上的板都會有 好比跳線避線功能

這貫穿孔會不會因為板子老化而產生類似接觸不良的結果嗎???
有沒辦法維修補救???

网友F:
能猜中也是厲害啊!
再加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請教
電路板上面,那些像針一樣細的小洞有什麼作用嗎???

玻璃纖維板設矩陣孔是為自動化安裝SMD
它是自動製程與工程師軟體修正的識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結構大致相同  鐳射頭也沒有多少變化 所用的ic跟鐳射頭一樣 都互匹配!!
有經驗才有辦法解決 基礎底最重要 ...

CD修理我沒很多經驗,只能用IC功能去推周邊零件
CD板常見這三顆IC
LA6541
LA9242
LC78602

雷射頭另外有一個十腳晶片,不知道是什麼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猜中也是厲害啊!
再加持一下

累積十台CD修理經驗後
看看能不能規劃出檢查程序大綱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玻璃纖維板設矩陣孔是為自動化安裝SMD
它是自動製程與工程師軟體修正的識別 ...

所以本身沒有負責導電功能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CD修理我沒很多經驗,只能用IC功能去推周邊零件
CD板常見這三顆IC
LA6541

那是RF放大IC,以前我曾買過幾個KSS-240A,發現有的是光電二極體整合型(如您的照片所示),有的卻是光電二極體+獨立IC型(中國仿製品),採用SONY CXA1821的IC。這棵IC對音質影響很大(有點像黑膠唱片的唱頭放大器),把微弱的雷射RF訊號放大輸出到下一級。如果訊號放大不清楚就會影響後方IC內的PLL時脈重建線路,增加jitter。我發現原廠整合型的音質反而不如獨立型。理論上應該是整合型比較好,因為路徑最短,但是事實卻不一定,有可能是CXA1821的放大效果比較好。 旁邊的電解電容也很重要,如換成好的電容(如OSCON)音質有明顯差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所以本身沒有負責導電功能囉?

跟SMD安裝軟體修正的識別
    應該是指光學基準點  有PCB上SMD用的  也有SMD IC用的

光學基準點:
PCB上SMD用的 + SMD IC用的

光學基準點:
PCB上SMD用的   ( 連片式PCB   多個相同的單位 合在一片PCB )

------------------------------------------------------

你問的     這像針一樣細的小洞      應該是指[導通孔  VIA HOLE]
導通孔是有負責導電功能!

導通孔 內 的銅  久了會 受空氣中的某些GAS成分腐蝕  承受能力取決鍍銅品質
有些會在導通孔上直接 印上防焊漆(綠漆)  比較不受引响
但是導通孔上 印上防焊漆
         主要目的是 避免導通孔上沾錫 產生不穩定的錫珠
         壞處是導通孔印上防焊漆 若內含水氣滲入 過錫爐時  綠漆會被瞬間蒸發水氣推破
         這一派代表如:SAMSUNG

所以也有導通孔 不印上防焊漆的      這一派代表 如PANASONIC
這一派 防焊漆會保留孔緣不印  縮到極小(避免沾錫產生不穩定的錫珠)
會特別注重鍍銅品質

以上是指一般消費型產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跟SMD安裝軟體修正的識別
    應該是指光學基準點  有PCB上SMD用的  也有SMD IC用的

所以,在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2096-1-1.html裡面
我所遇到的問題
那位panasonic技師說的是有可能的喔????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所以,在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2096-1-1.html裡面
我所遇到的問題

你那篇我注意很久了  因為情節挺懸奇的...不是很有把握  所以沒發文回復
是的!! 那位panasonic技師說的是有些可能的!!

導通孔受腐蝕 以下這篇是一例
  ( 發文nubody 大  運氣很不錯  問題出在5V電源  追查線路還算方便  相較下你的線路追查困難    )

[求助] 歌林 KJ-K90B 除濕機 電腦面板 NG [已解決]
http://bbs.pigoo.com/thread-34058-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那篇我注意很久了  因為情節挺懸奇的...不是很有把握  所以沒發文回復
是的!! 那位panasonic技師說的是 ...

所以
如果症狀真如技師所言
那真的是無解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
如果症狀真如技師所言
那真的是無解囉?

是有些可能,但我隔空捉葯的本事還不行,
不敢亂說免得被打槍 >_< 。

网友H:
一般是有工程模式
不是專業的拿不到資料
所以修好有時也有可能------------------時好時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
如果症狀真如技師所言
那真的是無解囉?

瀏覽過你這台診狀,有故障隔離程序,不是三言兩語說的清楚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是有工程模式
不是專業的拿不到資料
所以修好有時也有可能------------------時好時壞

這個月有十台cd盤都是不讀片,都是瞎推檢查流程,試機三天確認才算完修
有一台聲寶u68不能確認原因,最後是以烘烤玻纖板恢復正常
因為不能確認故障處,所以免費服務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個月有十台cd盤都是不讀片,都是瞎推檢查流程,試機三天確認才算完修
有一台聲寶u68不能確認原因,最後 ...

最好有資料
事半功倍
20年前我維修LD跟CD
所以混過進口商----------所以有點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有資料
事半功倍
20年前我維修LD跟CD

瀏覽過一些回文,對您發表的見解好生佩服,果然是老前輩
小弟是門外漢最近在社區內做亂修服務
對於CD盤故障也是閉門造車,打發時間
難得遇到高手,想請教說:
SPINDLE/SLED/DOOR 三顆馬達大小一樣,編號僅尾號09600/11400/12350不同
可否互換? 因為我還沒嚐試過~

网友H:
一般不能代用
轉速扭力不一樣

网友H:
你現在工作想起我18歲在鄉下電器行工作三年---------------------鄉下好人很多---------
最後還是回台北工作
現在做的跟維修一點也沒有關係的工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瀏覽過你這台診狀,有故障隔離程序,不是三言兩語說的清楚
抱歉!

有修復的可能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一般是有工程模式
不是專業的拿不到資料
所以修好有時也有可能------------------時好時壞

您是指我那台的狀況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是指我那台的狀況嗎?

不是
應該說是所有都有測試的標準方法

网友I:
引用 楼主:
每天都有不同型號CD要單挑,趕進度,只能用猜的~

請問您有修過飛利浦AZ102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不能代用
轉速扭力不一樣

果真三顆馬達的電壓都不一樣
今天只好把 SPINDLE MOTOR拆解,歌林DVD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修復的可能嗎?

工作養成習慣,我是不用WD40,能除銹就能腐蝕
現在這台不敢說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現在工作想起我18歲在鄉下電器行工作三年---------------------鄉下好人很多---------
最後還是回 ...

呵呵!您當老闆去了
我從台北修回高雄,還是始終如一,天天修~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問您有修過飛利浦AZ102嗎?

102修過,DBB音效不錯
這篇回文有提到一些資訊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42342&pid=529430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您當老闆去了
我從台北修回高雄,還是始終如一,天天修~  ...

不是當老板
上班族
貿易公司跟維修完全沒關係
只是要一份固定的薪水
來這只是自己的興趣
我打字很慢--有時詞不達意
有幾年在進口音響公司當維修-------------------都修歐美高級的音響---
更早期有修日本的音響也是進口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當老板
上班族
貿易公司跟維修完全沒關係

三節獎金外加年獎,上班不錯啊! 將來還有勞保
我算算上個月社區內亂修,平均維修工時費40元
上週完修一件 Itali 真空管音響組,體機小音效真是超讚
手中捨不得丟三 四台DENON JVC...笨重主機應該可以拆零了~

网友J:
你們太厲害了...增長知識了

网友K:
在社區裡修家電,真的長知識比較快,但有痞酷當後盾更是無價~~~~

网友H:
以前也修管機
大同小異不困難
配管比較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們太厲害了...增長知識了

MAX比較厲害,小弟只會聽師父的指導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社區裡修家電,真的長知識比較快,但有痞酷當後盾更是無價~~~~

論壇裡臥虎藏龍,我有很多師父指點竅門
遇到師父忙沒指導,我就猜和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也修管機
大同小異不困難
配管比較麻煩

老師傅退休時送我一箱真空管,蛙看無~
五年前搬家,全丟了。現在也沒後悔過,
因為修理時我都當作管子是好的

网友H:
會修真空管是因為我修過真空管電視
以前公司本身就代理國外的管機
現在還有一些真空管的書都十幾年沒碰

网友I:
引用 楼主:
102修過,DBB音效不錯
這篇回文有提到一些資訊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 ...

102型,不過電,切換到CD模式,沒有曲目顯示,請教如何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會修真空管是因為我修過真空管電視
以前公司本身就代理國外的管機
現在還有一些真空管的書都十幾年沒碰

你有真空管的書~
MAX 阿杯~ 現在知道要查真空管找你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2型,不過電,切換到CD模式,沒有曲目顯示,請教如何查起?

G大有哪些工具? 元件可以處理到哪?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有真空管的書~
MAX 阿杯~ 現在知道要查真空管找你就對了

真空管書還在
也有一些音響原廠資料------------AKAI音響

网友I:
引用 楼主:
G大有哪些工具? 元件可以處理到哪?

電表,烙鐵,粗淺電子學常識,請您指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空管書還在
也有一些音響原廠資料------------AKAI音響

這年頭能看懂要看這種參數就是奇人
Akai 音響,嘿嘿! 欠修煉還沒遇到過
知道MAX有真空管實例,以後就有後盾~ 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電表,烙鐵,粗淺電子學常識,請您指導,謝謝!

圖片AZ102主板
右上方變壓器供6~7VAC(黃線)給板子整流出9VDC
量不到VAC,就可能是變壓器線圈溫度保險絲斷路
也有遇過爆四顆電解,DBB操太凶

网友I(2013-02-08):
引用 楼主:
圖片AZ102主板
右上方變壓器供6~7VAC(黃線)給板子整流出9VDC
量不到VAC,就可能是變壓器線圈溫度保險絲斷 ...

前輩神準,果然是變壓器壞,感謝前輩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輩神準,果然是變壓器壞,感謝前輩指導!

是猜到! 這款變壓器紅色膠帶小心拆除
內有一顆溫度保險絲斷路,露拍一顆10.-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貫穿孔會不會因為板子老化而產生類似接觸不良的結果嗎???
有沒辦法維修補救??? ...

貫穿孔有可能會因為板子老化而產生斷路現象
維修補救 網路有賣補灌穿孔液體 但很貴
加上能查修到貫穿孔 算是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