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除濕機結霜無法除濕

楼主(2013-01-10):
請教高手們我的除濕機會結霜,是不是所謂的漏冷媒?
但看了壓縮機和銅管沒有油油的,不知有沒有維修價值(87年製造)

网友:
可能要先檢查風扇流量會比較好
風量不夠也是會結冰的

网友:
有可能是壓縮機退化------冷煤管路堵塞
太久電器雖然可修好-------------但浪費電也不值
這電器如果開整天新跟舊電費就補回來

网友:
可能一 : 冷煤不足 (漏 冷煤)
可能二 : 管路阻塞 (如管路中有水份, 天冷就結冰塞了, 夏天可能可用)
可能三 : 化霜感應器(溫度感知器) 故障, 導致已經過冷, 壓縮機還持續運作

网友:
兩片鰭片中間看看是否髒了,阻塞!

楼主:
感謝高手們的提醒與建議,
等有空時來修修看,
若還是不行就讓它"榮退"囉~

再次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