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P191B 電源板不正常

楼主(2013-01-10):
Picture  這VIEWSONIC VP191B 電源板,電源線拔下重插後(不拔下不會),需反覆開關機給次才會有12V的電源,煩請各位大大能告知小弟查修方向,謝謝.

网友:
先 電容全換~小電容也要 補裂錫
~看看~

楼主:
已拆下所有電容測量並無不正常,且已補錫,需要全換掉嗎?謝謝C大..

网友:
因該是有裂錫  16V1000   25V1000  24V470 電容請換掉 用放大鏡查看焊點 有無裂焊  並檢查SW 阻抗 有阻抗就更換  應該可以修好這個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拆下所有電容測量並無不正常,且已補錫,需要全換掉嗎?謝謝C大..

壞掉的電容 測量也是溶質正常的

楼主:
電解電容都有拆下測容值都還在正常範圍,也都有補焊 狀況都一樣

楼主:
藍色的電容也要測嗎

楼主:
換完所有電容後反而無法開機了????? 12v出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