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T5日光燈安定器的接線

楼主(2013-01-10):
請教先進,東亞FX-14AEF-BS安定器,這個安定器是四根燈管用的,如果在下只接一隻燈管或是兩隻燈管的話,可以正常使用嗎?

网友:
別偷懶喔~~拍個照來看看,不然大大們還要去找fx-14aef-bs的資料

楼主:
感謝DAVE大指正,照片來了.
看起來是兩燈串連之後再並連,所以在下認為是無法單點一根燈管.
不知這個判斷對不對?

网友A:
先接一根,上電試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接一根,上電試看看啊

東西還沒買呢...只是點一根的安定器與點四根的價格差不大,又怕一根不夠亮要追加時麻煩,才會有這個念頭.

网友B:
如果電路有保護的話
就必須4支全裝上才可以
該安定器只裝一支
也不見得會比較省電

网友C:
看接線圖應該是可以單管點喔~~
~~

按照常理來說T5燈具不會因一之燈管壞了就另一隻不亮,所以應該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電路有保護的話
就必須4支全裝上才可以
該安定器只裝一支

省電應該還是LED比較厲害,但是在下沒跟到上次熊爸爸的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接線圖應該是可以單管點喔~~
~~

DAVE大,您這個圖是哪裡來的?在下照片裡的標籤右邊有接線圖,看來不太一樣....

网友C:
引用 楼主:
DAVE大,您這個圖是哪裡來的?在下照片裡的標籤右邊有接線圖,看來不太一樣.... ...

這是我畫的~~有不一樣嗎?
我剛剛又看了一次是11組線~~應該是一樣阿還是你在拍一張右邊特寫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我畫的~~有不一樣嗎?
我剛剛又看了一次是11組線~~應該是一樣阿還是你在拍一張右邊特寫來看看~

請指教.
在下是因為紅圈內線路相連,所以判斷是先串再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東西還沒買呢...只是點一根的安定器與點四根的價格差不大,又怕一根不夠亮要追加時麻煩,才會有這個念頭. ...

分別是多少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指教.

在下是因為紅圈內線路相連,所以判斷是先串再並.

看起來是兩串兩並,有可能至少必須裝2支燈管,
但也要看內部電路設計,有時要四管全上也說不定,
可以確定的是只裝1支燈管無法點亮。

建議找兩燈並連式安定器,四燈分成兩個安定器,
這種四燈安定器有可能一支燈管壞掉全部不亮,
到時光找哪跟燈管故障就很頭大。
兩燈並連式或三燈並連式很常見,可以只裝一支燈管,
燈管壞掉時只有壞掉那根不亮。
四燈式要做成並連式比較麻煩,主要是出線端子點數太多。

网友C:
那圖的意思應該不是這樣~
如在那方式看圖接,有太多的短路點了~
如11&13..
我在傳一般1對2的給您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圖的意思應該不是這樣~
如在那方式看圖接,有太多的短路點了~
如11&13..

拿Dave大的圖改了一下,安定器上印的接線圖應該如下才對:

安定器上的圖畫得不好,不容易理解。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回覆,看樣子還是實測最確實了.之後有測試結果再來報告.
謝謝各位.

网友:
接一支也會亮

照這接法可以接T5 28W  .或T8 40W 兩支

楼主:
報告實測結果,
依照產品上的接線方式接的話,果然是先並再串,所以最少只能接兩根,並聯的兩根抽掉一根,剩下的一根也不會亮.
至於亦菲大所傳授的接法,等試過再來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