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I-7000電解水機按鍵失效維修

楼主(2013-01-10):
【求助】維修TI-7000電解水機

這是一台古董級的電解水機,十多年前就已經故障,今天從倉庫中翻出來玩玩,修好也罷,修不好也罷,就當作搾取它的剩餘價值,讓大家「增長見聞」也值得。
故障狀況:機器型號TI-7000,插上電源線,內部DC12V直流馬達不停轉動,水流量指示燈亮,所有面板的按鍵通通沒有作用(按下通通沒有反應)。

正面面板與按鍵。

背面面板與按鍵。書到用時方恨少,看不懂日文,按鈕開關控制什麼?最底下尚有一個切換開關忘了入鏡,不知道該切換開關控制什麼?

底座。

底作內部管路。

電解槽外觀,此型電解槽電壓是幾伏特?我量到的是DC 1.72V正確嗎?

電解槽內部。

電極板。

清潔前。

清潔後(我是將它泡溫水檸檬酸液)。

主板上段。

主板中段。

主板下段。

完整主板正面PCB-MAIN7000S,雙面皆有印刷電路。

完整主板背面PCB-MAIN7000S,雙面皆有印刷電路。

IC特寫。

懇請前輩們提供維修意見。

网友A:
由於放了較久,按鍵可能有點問題了。

在面板上的 “電源” 按鈕按下有效嗎?若沒有檢查一下相關的按鈕是否有效。

另外:

1. 你這台應該有變壓器吧,檢查一下變壓器的線圈是否有問題,通常會有兩組次級,一個大約在 9-12 VAC,供給繼電器及相關的 IC 使用,一個大約在 24VAC 左右,是給電解槽使用的
2. 查一下 IC 的規格,看一下是否供電正常,通常在電路板上會有一個功率較小的整流器,整流濾波後約 12 V,你可量一下濾波電容上是否有約 12VDC 的電壓,此約 12V 的直流電壓,會經進一步處理可能經過穩壓 IC,如 7805 或 7905 轉換為 5V 給 IC、比較 OPA、EEPROM 使用,所以要先確定這些電壓是否正常
3. 你這台(說實話我沒修過),不過和美生水或多寧的很類似,看電路應該有流感及HALL ICC 的(在電路板上的一端)是 紅、黑、白三個 PIN 的插槽,你可量一下紅、黑之間是否有 5VDC
4.電解槽在工作時,電壓用直流檔量約在 26-32V 之間(視檔位不同有所差別),所以你這台若在工作時,這個電壓絕對不對的

先檢查這些再試試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於放了較久,按鍵可能有點問題了。

在面板上的 “電源” 按鈕按下有效嗎?若沒有檢查一下相關的按鈕是否 ...

所有按鈕皆無效.
它是多寧TI-7000.
感謝提供正常狀態的相關數據,其他各項我再測試看看.

楼主:
12v,5v電壓正常.

GOOGLE好久就是找不到(最後那張圖64pin)NEC D78011BCW 133的pdf資料,真是傷腦筋啊!不知哪支腳是接地?哪支腳是+v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v,5v電壓正常.

GOOGLE好久就是找不到(最後那張圖64pin)NEC D78011BCW 133的pdf資料,真是傷腦筋啊!不知哪 ...

安安,電源沒問題,除非是 MCU 燒了,那就好家在!

日本的電解水機,有些零件在台灣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你可以先不管 MCU 的好壞,先看看它是否有振盪,電路板上有一個石英振盪器,你可測一下是否有 “起肖”!

我的經驗是若無振盪,MCU 自然無法動作,也會造成你這種情況。

這類情況我也碰到過好幾次了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安,電源沒問題,除非是 MCU 燒了,那就好家在!

日本的電解水機,有些零件在台灣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待我回家再檢測看看

石英晶體振盪器的分類與檢測
http://www.dzsc.com/data/html/2011-9-21/98585.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v,5v電壓正常.

GOOGLE好久就是找不到(最後那張圖64pin)NEC D78011BCW 133的pdf資料,真是傷腦筋啊!不知哪 ...

winpapa大大
                   看起來跟這個很像(不確定!!).....給您參考看看!!!......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28/7/UPD78014H.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papa大大
                   看起來跟這個很像(不確定!!).....給您參考看看!!!......

感謝arthur0518提供資料
我會參考這顆的腳位去測量Vdd 與 Vss 看看是否類似
維修的一招------死馬當活馬醫,玩到最後還是不行,那就資源回收

网友:
多寧的品質算很不錯的,若回收真的很可惜。

我覺得這台應該不難修, winpapa 不妨從 MCU 是否有正常工作上著手,大多數的情況下,MCU 的故障情況不多的,可能很單純的只是振盪晶體的問題。

若真的無法修復,想回收的話,那麼我來排排隊,或是寄給我,我免費幫你修修看 ^_^

楼主:
我一直有個疑問,我們能否直接自己弄個DC24V電壓供給電解槽,然後自己控制一定的供水量給電解槽,這樣能否獲得鹼性電解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有個疑問,我們能否直接自己弄個DC24V電壓供給電解槽,然後自己控制一定的供水量給電解槽,這樣能否獲得 ...

這個方法其實不是說不行,但:

1.你看電路板上有幾個繼電器,其中中間兩個應該一個是用來控制這個電解槽電壓是否要 ON,另一個是用來變換電解槽的電壓正負極之用的。

也就是說 24V-32V 左右的電壓平常是不接通的,待有水進來時,MCU 偵測到了,才透過繼電器,再經 SCR 加到電解槽上,這個 SCR 的導通大小(也就是控制 24-32V 之間的電壓)是面板上的選擇按鈕選擇的,例如你選鹼性 1、2、3 .. MCU 會處理,進而控制 SCR 的導通程度,輸出不同的電壓到電解槽上。

至於鹼性、酸性的切換,說實話很簡單,就是透過一個繼電器來切換加在電解槽上的正負極。

2.電解槽工作時,電流可能會到 3A 以上(鹼性水強度愈大電流愈大,電極板愈大電流也愈大),一般的變壓器較難找到如此高的安培數

3.有一些 “連動機制” 是互相影響的

----

所以 winpapa 的理論沒錯,我們可直接把電解槽接直流,可造鹼或酸性水,但一些相關的功能就沒了。當然也可用電壓的大小來控制鹼性的程度,例如 24V 和 32V 造出的鹼性水的 PH 值絕對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方法其實不是說不行,但:

1.你看電路板上有幾個繼電器,其中中間兩個應該一個是用來控制這個電解槽 ...

請問這些知識可以從哪裡獲得 ?
如果想進一步了解電解水的原理應從哪裡入門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些知識可以從哪裡獲得 ?
如果想進一步了解電解水的原理應從哪裡入門呢 ? ...

其實我第一次來 PIGOO 就是問這方面問題的,不過當時沒人能回答我 ^_^

所以這兩年多以來,也是自己做中學、學中做。

不過我發現電子的東西,其實原理都很類似,難的是要了解其控制方塊圖,我舉幾個例子:

1.大多數的電解水機都有一個 MCU 來控制,接受來自控制面板上的信號,有的兼負著顯示的功能
2.在電源上,大多有 30V左右、5V、12V(或24V),這些電壓給電解槽、繼電器、及 MCU 或 Display 使用

舉個例子來說吧,當按了面板上的鹼性水1段時,會發生什麼事呢?大致上是這樣:

1.控制面板經由排線送到比較器(通常是一個OPA),也有的機種直接送到 MCU,MCU 收到信號後,經由內建的程式,開啟輸出腳位,例如送信號給控制繼電器的電晶體,進而驅動繼電器,提供給電解槽工作電壓,在此同時一些輸出也會同步執行,例如顯示幕 LCD 的顯示,指示聲。

2. 大部份的機種有接流感(HALL IC),所以 MCU 也會檢查是否有進水,若沒進水,則電解槽上無電壓

3.當水源關掉時,流感沒感應,所以 MCU 偵測到了,相關的輸出腳位就不會送出訊號來控制了

4.有些有 EEPROM,如 93C46,就會把目前的數據及設定存入在 EEPROM 內,那有些常見的數據呢?例如濾心的使用時間,目前的選擇 .. 等

所以其原理是很簡單的,只是一般人看到了密密麻麻的電路,頭就昏了。只要把它分成幾個部份,就樣就容易了解了。

所以還是那句老話:

1.了解電路的大概作用及方塊圖,說實在的剛接觸時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
2.維修的重點其實就是在量電壓、電壓、電壓 ...... 想想,沒有工作電壓,電路怎能工作正常呢?

-----

我覺得各種電子設備的維修,其實都很類似的,一通百通,難的是我們要如何了解其工作原理及工作方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第一次來 PIGOO 就是問這方面問題的,不過當時沒人能回答我 ^_^

所以這兩年多以來,也是自己做中 ...

你說到我的難處--工作原理,方塊圖,要花很多時間研究.
你真是電解水的專家,佩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