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MD Sempron CPU之改造

楼主(2013-01-10):
        話說這顆CPU是Mobile AMD Sempron 3000+是從故障的筆電拆下的。
但筆電又很難找到使用這種處理器的,我想:若改成桌機的處理器,讓它激活再現

如果要它在桌機上使用,就是要加個頭殼嗎?
第一步就是找顆陣亡的CPU,然後拆下它上面的鐵殼。

已拆下的鐵殼,要先測它是否與Mobile CPU 的Dio頂點有密合的接觸?
在Dio上加點散熱膏,置上再取下即可知曉了!

前面可以了,再來就是要把鐵殼固定在CPU 的板上。
先在鐵殼的接縫處,加上適量的矽力康,然後放在主機座上,扣上散熱器加壓固定。

經一晚置放,取下確認鐵殼穩穩的不會掉後,即可上主機板測試!

下圖是熱機數小時測試後,所擷取的螢幕畫面圖檔。

嘿…嘿…動手改一下,這顆CPU不是又活了

网友:
有帥到
看正面我一直以為是462的cpu

网友:
你又跟AMD結上樑子.....說老大教你的就好了n_049|

网友:
改的真是不錯
讓他從筆電退役後
又轉讓到桌機服役
不過754的主板也不多了

网友:
真厲害~~給你點個讚

网友:
蛤~ 這樣也行!? lianyich大大真是太厲害了!!好1招移花接木!!

网友:
一些TURION 64 X2也可以用此方法復活,但前提是主機板要能抓到

网友A:
但是"散步龍"的效能,實在是不敢領教!
開到較大或較耗效能的程式或影片!
就會LA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散步龍"的效能,實在是不敢領教!
開到較大或較耗效能的程式或影片!
就會LAG了! ...

若與intel Celeron D比較的話,它是強多了!
當然RAM、VGA也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