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水機的燈號,像霹靂車的燈號一樣[完修]

楼主(2013-01-10):
這台飲水機95年買的,當初三年前電熱片壞掉,以為不能修,就在一個機緣下得知,換電熱片就行了,就很開心
現在這台又在鬧彆扭了,他的燈號,就如霹靂車的燈號一樣,由下往下一直循環
拆開後,有接頭已經有燒毀了,電熱片也有換新,但狀況依舊,請各位前輩來為小弟把脈囉

正身

正身

電路版

電路版

网友:
可不可以 PO 些圖呢?或昰參考一下別人是如何問的 ^_^

你這台是什麼型號?是否有微電腦控制?這都是判斷的依據!

楼主:
大大您也太快了,我只是先把打的字存檔,再傳圖片,回頭您就已經回文了
大大的精神是我們要學習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您也太快了,我只是先把打的字存檔,再傳圖片,回頭您就已經回文了
大大的精神是我們要學習的 ...

哈,Sorry,看到了就順手回了,今天都在電腦前工作。

你先檢查一下(借一下你的圖),1 處 ZD 的電壓是多少,再測一下 2 電容上的電壓是多少(這個電壓應該是給 左邊的 IC 用的)。

我曾碰過類似的情況,電壓有問題,導致 IC “透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Sorry,看到了就順手回了,今天都在電腦前工作。

你先檢查一下(借一下你的圖),1 處 ZD 的電壓是 ...

感謝大大的回覆喔,回家再來試試看

网友:
先測看看溫度開關有沒有壞了~
2顆繼電器也要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Sorry,看到了就順手回了,今天都在電腦前工作。

你先檢查一下(借一下你的圖),1 處 ZD 的電壓是 ...

昨天拆機後發現這個只要不接,他燈號就正常了
他最後是連接到這個裝置
如果是這個壞掉,又要怎麼買,名稱又如何呢
最後附帶一提
請問大大這是什麼東西呢

网友:
下面兩個是溫度開關~~~一個是防乾燒、一個是燒水跳保溫的

那個壞掉的很像初水馬達?~~還是流量計??

看不太出來

网友B:
他最後是連接到這個裝置
如果是這個壞掉,又要怎麼買,名稱又如何呢
這應該是水位開關---------用光檢知----中間黑色的位置
是不是卡住或你跟本沒加水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最後是連接到這個裝置
如果是這個壞掉,又要怎麼買,名稱又如何呢
這應該是水位開關---------用光檢知---- ...

+1, 一邊是發光二極體,一邊是接收晶體。

這個設備應該是用來偵測有沒有水的,看它是用 3 條線,接到電路板,再給 MCU 檢測。

网友:
光電晶體怎歪歪的?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經驗之談喔,目前已正常服役中
最後處理的情形為我把水位開機清洗一下
開機之後,還是會呈現原先故障情形
於是把水加滿,最後跳燈號的頻率愈來愈慢
最後呈現為正常狀態,我不知道這樣正不正常
但現在是很正常的在使用中
最後再感謝各位前輩喔

网友:
那個應該是在偵測是否水量過低的感測器~當透明管中黑色物體因滿水而浮起因此阻斷了電晶體接收訊號
讓MCU判定為有水故可以開始加熱~
現在則是使用浮球開關~便宜又省成本

网友:
感謝各位前輩辛苦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