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畫面不定時出狀況,不知從何查起?應算完修

楼主(2013-01-10):
如標題敘述!問題畫面如圖,電源板電壓都ok,真不知從何查起?

网友A:
AD 板的 SMD 電容全換~試試吧 ~

网友B:
拍一拍就(藍屏)
再拍一拍就(又好了)
主ic脫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一拍就(藍屏)
再拍一拍就(又好了)
主ic脫焊

接AV RGB 等都不會,只有 RF 的部份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板的 SMD 電容全換~試試吧 ~

若全換那我只好投降了n_030|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AV RGB 等都不會,只有 RF 的部份會

1117是否正常
要補焊
有沒有ic過燙 電容故障

楼主:
這顆用熱風槍補焊無效,用烙鐵一腳一腳補焊後已6-7小時沒出現狀況,應該 BINGO 了。
這顆是vpc3230d

网友:
很快又會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