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只有面板,如何改電視公板???

楼主(2013-01-10):
目前我有一塊面板 LG LC185EXN,沒有高壓板、驅動板(只有面板),若我想改電視公板看電視,請問各位要如何更改?
我之前只有更換過一般LCD公板。

附上面板資料

网友:
電視公版 700元
高壓  120
電源  200
算一算 要1100元
好像(划)不來
以上東西有了 再問 會比較(清楚)
沒看見(零件)要如何說明

楼主:
可推薦哪款電視公板、高壓板、電源可做更改。反正是好玩練功價錢還不用考慮,只是現在卡在LED高壓板還沒改過,不知能不能改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推薦哪款電視公板、高壓板、電源可做更改。反正是好玩練功價錢還不用考慮,只是現在卡在LED高壓板還沒改 ...

公板上(拍賣網)看  高壓 規格書 說24v 屏線(賣家有的會附上)告訴(面板)規格書就可以
再來看能不能(放進)機殼內(以上零件)我沒有賣 不是(賣家)
需要物件
電源板
電視主板
高壓板(升壓板)
屏線

网友:
改電視,我用過6M16,感覺不錯!!

而且配合面板的程度很高,幾乎目前常見的面板都能用它!!

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推薦哪款電視公板、高壓板、電源可做更改。反正是好玩練功價錢還不用考慮,只是現在卡在LED高壓板還沒改 ...

LED高壓板小小的一塊電源12V-20V  ON/OFF  ADJ - 其實跟之前LCD的高壓板差不多 還更簡單方便

网友:
應該是需要類似下圖的LED 驅動版  不過下面的例子是12PIN的  還有分腳位

你的應該是6PIN的,只是連規格書都沒寫腳位跟所需的電壓電流...

网友:
以樓上前輩提供價格,建議您買台可相容您手上面板的中古機,外帶一台中古電視盒,價格也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