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 360 電源供應器 請教 附圖

楼主(2013-01-10):
拆開後 發現 無極電容爆了 電阻裂了 6.3A保險斷腳了

去電子材料行 這電容只看到 1424後面就破了 問老闆  老闆說ENC241 就是這個型號
保險絲換成圓形的 反正腳位差不多 規格原 MST T6.3A 250V 換成 FUSE T630MA 250V 在我的腦袋裡換算好像一樣
電阻10000000K 應該叫10M嗎 換了大顆一點的 耐壓應該更好

以上應該可以吧? 焊上前先問一下 +保險 謝謝

再問 換這3樣 其他一次側 和2次側電容都目測 完好
背板一次側的晶片1377 PBKQ  會容易壞嗎
(因為之前修了2台液晶都有壞一次側的晶片 一台是雷擊)
這個經驗不敢亂通電了

网友:
規格符合是可以通用的!!  放心上吧!!

沒膽量就不會成功!!

网友A:
這是MOV,會爆一般是插錯電或吃到比較大的電壓突波(雷擊感電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MOV,會爆一般是插錯電或吃到比較大的電壓突波(雷擊感電等等)

原來ENC241叫MOV 壓敏電阻器 這是我收尋結果
我還想說這電容好大顆阿 謝謝

网友:
那顆10M電阻會裂掉怪怪的,在10M電阻兩端加1000V也才消耗0.1W而已,
要讓這顆電阻壞掉不容易啊.....除非是品質問題。

電源入力側高電阻通常是與X電容並連,關機後將X電容殘存電壓放掉,
平時工作時是直接跨接在電源線上,MOV也爆了,電源電壓肯定非常高........

楼主:
報告 換上後 待機 橘燈 開機黃燈 都正常

但是3分鐘後 那顆保險 就斷了(這顆好貴要30元說)

請問 是保險安培數不夠嗎 還是有哪邊也會壞呢 看起來都正常

203W的電源供應器

网友B:
203W的電源供應器,你用630ma的保險絲(FUSE T630MA 250V),算算看夠嗎?

网友:
保險絲小太多了吧,630MA 和6.3A 差距很大,0.001A=1MA,P=IV,假設只是輸入110V端的保險絲也太小,203W=110*1.845XX,最少也要用2A以上的吧,不過原廠用6.3A我猜可能是輸出端用的,如果找不到6.3A,最少也用個5A。

楼主:
他是輸入端用

0.001A=1MA 謝謝 我懂了

我還以為630MA 等於 6.3A

原來只是0.63A而已 謝謝指導

這台360是12V-16.5A 5V-1A=203W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3W的電源供應器,你用630ma的保險絲(FUSE T630MA 250V),算算看夠嗎?

謝謝 剛剛才學會如何算

楼主:
這也30元 慢融保險絲

快融跟慢融 請問 是要用在甚麼地方來分辨 快融跟慢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也30元 慢融保險絲

快融跟慢融 請問 是要用在甚麼地方來分辨 快融跟慢融

T(Time-lag)慢熔
F(Fast)快熔
M(Medium time-lag)中等速度

T6.3A  --->慢熔 6.3安培

楼主:
引用 网友C:
T(Time-lag)慢熔
F(Fast)快熔
M(Medium time-lag)中等速度

謝謝 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