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222H

楼主(2013-01-10):
借用kaijay 圖檔

藍色圈圈內零件
編號N529、(SOT-23)

應該是電晶體
求零件規格

网友A:
大大我這一台沒修好~~不知道您是什麼問題?

网友B:
大電流P通道MOSFET
負責液晶面板供電控制.

网友C:
這台之前修過,故障情形是不過電,原因是很詭異的OSD軟排故障(兩側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電流P通道MOSFET
負責液晶面板供電控制.

謝謝..海大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之前修過,故障情形是不過電,原因是很詭異的OSD軟排故障(兩側不通)

感謝狼大提供維修經驗
那顆已燒毀...更該是海洋所講的P-MOSFET
看電路是供給面板電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我這一台沒修好~~不知道您是什麼問題?

這台被修過了...零件也缺很多
目前目測AD板Q22在排線右方
編號以確認N5Zg
面板T-CON缺U1及U3..Q6..Q7

kaijay 大可以幫我查看嗎謝謝

网友:
看來被拆得挺嚴重的
網路上賣這片AD板的價格也蠻高的

楼主:
AD 已修好Q22故障

面板缺U1及U3..Q6..Q7
U1可能是117 3.3

网友D:
引用 楼主:
AD 已修好Q22故障

面板缺U1及U3..Q6..Q7

BEER大仔~
這個看對不對:

記得公佈一下~
我的還沒修ㄋ?

楼主:
引用 网友D:
BEER大仔~
這個看對不對:

謝謝你...還有一顆類似117沒照到

真故障處都一模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還有一顆類似117沒照到

真故障處都一模一樣

是這個嗎?
這是第一台退修的!
燒到看不到,上論壇怕問不到資料,就給它退修了

楼主:
對這台...還差照沒照到左邊U5零件

网友E:
U1 AZ1117H-3.3-E1
U3 L1117LG-Adj
Q6 CHM2310PT
Q7 MMBT2907A-F

不知道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E:
U1 AZ1117H-3.3-E1
U3 L1117LG-Adj
Q6 CHM2310PT

謝謝你...

网友E:
昨天沒空  今天補一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沒空  今天補一下圖

suneku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被修過了...零件也缺很多
目前目測AD板Q22在排線右方
編號以確認N5Zg

抱歉!!這一台我也退修了~~
有的話就剩下網站的照片!!(都被你COPY過來用)
如有新資料會在PM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BEER大仔~
這個看對不對:

補上面板所缺零件...U1. U3 Q6 Q7
還是白屏...檢查VGL1 VGH1  電壓不對
換DC-DC U5 FP5139 手上沒這顆
用AT1380代換 .....
後.....VGL1   VGH1電壓已正常
修護

网友F:
請教.BEER大大......VGL1   VGH1..電壓是多少..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教.BEER大大......VGL1   VGH1..電壓是多少..感謝

VGL1 -6.7V
VGH1 2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補上面板所缺零件...U1. U3 Q6 Q7
還是白屏...檢查VGL1 VGH1  電壓不對
換DC-DC U5 FP5139 手上沒這顆

恭喜完修~
還有那些零件可以賣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還有那些零件可以賣我嗎?

基本上都找的到
只差FP5139沒有
只有一塊比店上有一顆
AT1380 拿來代用
FP5139露天有賣
我這已沒有多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