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教:微星4850 顯示卡故障,導致無法開機

楼主(2013-01-10):
剛用電腦用到一半時 突然就當機了! 主機還是正常運作
所以我就把電腦從新開機 一直都沒有反應 也沒有逼聲!
結果我就把記憶體拔起來從插之後  從開機一樣
再往顯示卡這裡查 把顯卡把起來就可以開機了 在把顯卡裝上去 開機看看 無法開機!
所以可以確定是顯卡的問題囉!
圖片用手機隨手拍拍上傳
跪求大大 這個顯卡還有救嗎???

网友A:
看來是顯卡內部有短路,

不知道樓主手邊有何工具可以使用呢??

网友B:
如果照您的敘述,那麼肯定是顯卡故障了,

現在的問題是,你想知道此張顯卡有沒有救而已嗎?
還是想自已修,或是送修?

如果您有工具,稍會查線路,那麼,東西在您手上,做一些量測,
把量測的數據PO上來,讓大家一起來幫忙診斷,看這張卡有沒有心跳,
也就供電情形,有沒有短路,這樣才能協助您解決問題..........

网友:
查顯卡 電壓 有沒有正常~..從顯卡電感量起

网友B:
樓主丟了個問題,到現在也沒上來看一下........XD

网友:
樓主呀!!
此卡是2010年的應該還在保內
可以找微星報修~千萬別搞~搞了保固就沒了0.0....

网友C:
這卡是在原X屋 99年08月28日購買的
出廠日是2010年XX月(月份太模糊看不出來)
代理商是展碁國際
基本上還在原廠3年保固內

网友D:
金手指清潔看看 若不行就保內送修了

网友:
這卡 都是壞在GPU過熱 空焊居多 躺在一邊玩沙...迴焊之後  也不能用很久..時間一到..就要回診了.趁保內 快去換一張新顯卡吧 不要原來修好的.[都是迴焊等你過保] 修回來之後 用它狠狠超 給它破圖..再送修請他換一張..不然 過保之後 嘿嘿  你想用多少錢修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卡是在原X屋 99年08月28日購買的
出廠日是2010年XX月(月份太模糊看不出來)
代理商是展碁國際

挖!這位大大 你好厲害
真的是在原X屋買的 ...不過顯卡保固有三年這麼久嗎???
我以為過保固了耶! 他標籤畫這樣都看不懂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照您的敘述,那麼肯定是顯卡故障了,

現在的問題是,你想知道此張顯卡有沒有救而已嗎?

大大你好!
當然是看是否簡單方式把他救活壓!
雖然高職是電子科的 但是 對於查線路一竅不通 更不用說要怎麼去量測><
高職時期 不知道是不是太不認真 還是查電路是一門功夫與專業知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手指清潔看看 若不行就保內送修了

這招試過了唷!也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是顯卡內部有短路,

不知道樓主手邊有何工具可以使用呢??

三用電表 但不太會去使用 簡易一些的還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丟了個問題,到現在也沒上來看一下........XD

抱歉這幾天工作比較累,回家看個電視就差不多摸一下就跑去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當然是看是否簡單方式把他救活壓!
雖然高職是電子科的 但是 對於查線路一竅不通 更不用說要怎 ...

如果要增進功力,有很多文章可以增強你的功力,論壇裏有很多高手的發文,
有空多看別人是怎樣查線路,如何完修,先找看懂的看,或同類型的看,
有問題還可以再另開帖發問,我相信有很多人樂意回答你,
當然有禮貌的朋友會得到更多的助力哦!

加油!

ps.標題我幫你改一下,比較貼切些。

网友:
建議保內還是送修吧
這卡應該不容易壞吧
小弟也有2張MSI 4850OC再把核心從680超頻至750
也2年多了~應該是沒那麼容易故障!!
但是如果換回來是省電板的4850那就建議不要了
因為省電板那張是用筆電版GPU去生產的~故障率高的嚇人
還是這張標準版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用電表 但不太會去使用 簡易一些的還OK

我也是這幾年才重拾對電子的熱情,重新摸索學起??

事在人為,就看你要不要做而已嚕!!

慢沒關係,畢竟生活及家庭所需要的開銷還是要由工作而來!!

我高中也是學電子,不過那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以前學的只有概念還用得上

現在積體電路發達,一切都要從頭再來過了!!基本功還是要先熟悉回來才行!!   互勉!!

网友:
這樣的情形是顯卡短路造成的沒錯,我之前也有遇過硬碟5短路造成不能開機,如果保內送修就好了,才不會了了一張顯卡,除非自已想diy看看,不然建議還是送修吧!

网友:
修正一下,5V的電壓短路,少打了一個V

网友:
我有一塊顯示卡跟你的情況一樣
插上去主機板無法開機
顯示卡短路
查到一顆MSO管換掉後可以開機了
不過是破圖
GPU??
目前還沒有那個功力
無差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