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GA-8SIMLH (rev. 3.x) bios更新失敗重刷(已解決)

楼主(2013-01-11):
前幾天把主機板GA-8SIMLH (rev. 3.x) 用@BIOS在WINDOWS下更新失敗.就無法開機.重開電腦.電腦一直BB叫.螢幕無顯示.嘗試接軟碟機.電腦會嚐試去讀碟.綠燈有亮.滅了後按ENTER後燈會再亮起....爬文可以用根區來重刷.用\AWDFLASH軟體.
用3.5磁片做了一個沒有 autoexec.bat 與 config.sys 檔案的開機片
.然後把AWDFLASH.EXE 放到3.5磁片
然後做一個autoexec.bat
   內容是awdflash 8SIMLH.F12 /py/sn/sb/cd/cp/r
  把更新檔8SIMLH.F12一起放到A:
然後用A:開機去跑.可是一直失敗.有嚐試把副檔名改為.ROM  .BIN. 不過都還是失敗.
後來用技嘉下戴下來的軟體內有三個檔案8SIMLH.F12    autoexec.bat   FLASH893.EXE
用FLASH893.EXE來刷   改寫  autoexec.bat  內容為FLASH893 8SIMLH.F12 /auto /r
用A槽開機.一樣不行.有用PCI介面顯示卡插看看.(不確顯示卡是好的).
是不是我的方法有錯?
請問一下還有啥麼方法在無法看到螢幕下可以救回來.?請高手幫忙一下 .謝謝BIOS更新檔

网友A:
你住哪阿!?要不要拆bios直接燒阿

网友A:
你試試 把檔名改成這樣 8SIMLH
能不能自動讀到

网友B:
陳年的軟碟機通常已經不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住哪阿!?要不要拆bios直接燒阿

我住台中~~~~~我沒把握.怕拆下來的晶片被我燒壞.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試試 把檔名改成這樣 8SIMLH
能不能自動讀到

我再找時間試一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陳年的軟碟機通常已經不可靠了

軟碟機是好的.應該有開機.可以進到程式.不過更新不了.螢幕也看不了.我有接過PCI顯示卡.沒劃面

网友:
楼主你是否将盲刷的命令写错了?开机片做地对不对?如果机器你刷坏了,不认软驱,叫它怎么刷啊?最好还是把芯片拆下来刷吧,反正你已经把内容刷坏了。如果刷机文件正确,而且你有刷机工具,还怕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軟碟機是好的.應該有開機.可以進到程式.不過更新不了.螢幕也看不了.我有接過PCI顯示卡.沒劃面

dos時代
c:\sys a:
win95 98時代
建立可開機磁片
複製
FLASH893.EXE autoexec.bat 與8SIMLH.F12到a:\
這樣才行
磁片沒dos系統是開不了機

xp以後就沒幹過這摸黑事了
沒燒錄器
找可開機相似主板
熱拔插刷bios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s時代
c:\sys a:
win95 98時代

用98做了開機片.裡面有COMMAND.COM DRVSPACE.BIN  IO.SYS  MSDOS.SYS 四個檔
複製awdflash.exe autoexec.bat 與bios.bin到a:\
都做了   無法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98做了開機片.裡面有COMMAND.COM DRVSPACE.BIN  IO.SYS  MSDOS.SYS 四個檔
複製awdflash.exe autoexec. ...

在製作開機片的電腦上
用作好的開機片 先不copy autoexec.bat
確認能開機到
A:\
沒問題後再把autoexec.bat 寫入磁片
放入故障主板磁碟機刷BIOS
如不能刷 就是磁碟機挑片(這事常有)
拆能製作開機片且能開機成功的磁碟機
裝上故障主板刷BIOS

网友:
大仔:您的BIOS更新失敗了,需重刷軔體
參考下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27482-1-1.html

楼主:
把兩台電腦的軟碟機交換.然後把裡面清一清,再把軟體換一個板本,重刷後以經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