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壓板上的變壓器損壞

楼主(2013-01-11):
大大你們好~
家中有一台液晶電視(型號 hlt-999a 白牌),閃一下就變黑燈管沒亮,測試後發現是高壓版上的變壓器損壞
但找不到何處可購買,想直接買公板或是一模一樣的板子,如是買公板請問大大...拍賣上可挑那一塊(下方是拍下的高壓板照片)~

网友:
如果找不到原型号变压器更换,

可在废板中找一个脚位相同、初次级阻值相近的变压器代换。

祝你好运!

网友:
這片的問題都很單純,大都是一兩個昇壓變壓器不良,應該露天拍賣都有人在賣.

网友:
老大那的V1448.411  和你的V1448.041  不知可不可代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463&pid=460244

网友:
最近剛收到一台笨Q的DV3070 也是一樣 無影有聲 查到板上說是高壓線圈有故障 編號是4009AXXXX 不知你是不是一樣的....類似gkjnn大的方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E7%84%A1%E5%BD%B1
要看看你的高壓線圈是哪一型號
我缺4009A 露天賣好高價 都粉貴

网友A:
這篇跟我一樣問題 都是壞T4這顆 但是 我還沒找到4009A ..機器還分屍躺會議桌上 不知有沒有酷友可以購買
北市可自取+你想喝哪家的咖啡  臉皮薄 先這裡問看看 拍謝阿
痞酷友WET的連結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E7%84%A1%E5%BD%B1  借用一下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篇跟我一樣問題 都是壞T4這顆 但是 我還沒找到4009A ..機器還分屍躺會議桌上 不知有沒有酷友可以購買
北 ...

這裡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221610808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127780461

网友:
感謝提供資訊 希望這個替換之後就可以修復好

楼主:
拍賣上面寫4009A4009A系列可代用4010A
明日來買一個來試看看~確定是有一個4010A損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拍賣上面寫4009A4009A系列可代用4010A
明日來買一個來試看看~確定是有一個4010A損壞~ ...

這片可直上不需改‵~~300元
全新 AUO 液晶電視機 V144-301 30吋 T296 高壓板 INVERTER VO89144601 / 48.V1448.061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201068373834#qn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可直上不需改‵~~300元
全新 AUO 液晶電視機 V144-301 30吋 T296 高壓板 INVERTER VO89144601 / 48.V ...

應該不型~因它有一個12PIN跟10PIN的~

楼主:
今天測了後有2個變壓器有問題量出來的值都過高...用了2個4006A的對換,換了後看到久違畫面(開機了),開心的測試....但傷心的事來了,大約1小時TV會一直自動開開關關....傻眼....請問大大有遇過這樣的問題嗎???
還是一定要用相同的4010A對換才會穩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應該不型~因它有一個12PIN跟10PIN的~

10PIN的可以不用接,因為以32"高壓板來說5條+24V、5條GND電源線足以擔任分壓、分流的任務。

實務上的測試經驗是毫無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PIN的可以不用接,因為以32"高壓板來說5條+24V、5條GND電源線足以擔任分壓、分流的任務。

實務上的測 ...

感謝大大的講解~今天在不行...就買一張了~
很確定的是高壓版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講解~今天在不行...就買一張了~
很確定的是高壓版有問題~

或许还有不良变压器或不良灯管所致。

楼主:
大大今日上我又試了熱機2小時沒問題,但細看畫面會微微的閃爍,關機30分鐘在開又不會,在閃爍的當下聽了電視後方有怪怪的聲音,細聽外接黑色變壓器發出的...,上網查過資料這變壓器好像滿惡遠撥,本想拆看看但傻眼了螺絲孔是我沒看過的上面有個小針...請問大大這工具電子材料行會賣嗎???還是直接強行破壞....

背面

背面

螺絲孔

螺絲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今日上我又試了熱機2小時沒問題,但細看畫面會微微的閃爍,關機30分鐘在開又不會,在閃爍的當下聽了電 ...

這種有特殊工具可以用!!

強制把它鑽掉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有特殊工具可以用!!

強制把它鑽掉也可以!!

哈~大大你說電鑽給它鑽下去嗎~
應該不錯.....

网友:
沒錯!! 電鑽給他鑽下去!!

网友:
去網路買我這照片!!萬用工具~~不然就是去買此變壓的工具

楼主:
已經完美的拆開了(電鑽下去)圖片如下~發現有個原件應該是燒壞了~已經認不出上面的編號~請大大門幫忙認一下
*目前TV已經都正常但開30分鐘左右畫面會微微跳動,這時變壓器又很大的褡褡褡的聲音~猜想是變壓器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PIN的可以不用接,因為以32"高壓板來說5條+24V、5條GND電源線足以擔任分壓、分流的任務。

實務上的測 ...

回應+1

的確可用!

小心那個14PIN的接口
用12PIN的屏線 別插錯邊了

楼主:
完工 ^^  自行改良變壓器散熱看了一整天TV都沒問題,改的有點小醜就是了~
再次感謝大大的多多提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今日上我又試了熱機2小時沒問題,但細看畫面會微微的閃爍,關機30分鐘在開又不會,在閃爍的當下聽了電 ...

這支可用,一般電子材料行或五金行都有賣,我是去電子材料行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