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BENQ22吋恢復原廠設定步驟?

楼主(2013-01-11):
有一台BENQ221的螢幕,每次重新開機畫面比例就要重調
換一台主機後也一樣,初步判定是換一片AD版應該可以
但是我先從恢復原廠設定值開始試~~~
請問有大大知道該如何將螢幕恢復原廠設定嗎?
我記得板上有人發文過,一時爬不到,有人把它加到書籤內了嗎
請幫我PO各網址好嗎~~~感謝

网友A:
可以用螢幕型號下去搜尋工程模式/FACTORY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螢幕型號下去搜尋工程模式/FACTORY MODE

試看看,如果修好再PO上來,TKS

网友:
試試看以下操作:

首先關機,同時按電源鍵、確定鍵和菜單按鍵,開機之後按「下」即可進入

网友:
但如果每次開機或拔掉電源都會重置的話,也不排除記憶ic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