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P4S800-MX 主機板 系統時鐘訊號沒有的問題求助!!

楼主(2013-01-11):
ASUS-P4S800-MX 主機板  系統時鐘訊號沒有的問題求助!!

請教,這樣可以判斷是南橋不良的關係而導致不開機嗎???

或是有其他的問題需要處理,目前思緒已經卡住了,求助求助!!!

頭很大ㄋㄟ???

2013.01.13 新增!!
新手求助,請參考這篇的發文方式,把自己所測得的資料,盡量都提供,
若只是文字敘述,看的人模模糊糊,有時詞不達意,反而容易招誤會!!
相信站上先進遇到過的會心有戚戚焉??

网友A:
溫度應該還在容許範圍內
cpu電壓看起來也ok
您設備這麼齊全,不如去量看看PCI SLOT上面的CLOCK腳位
是B16?  這樣就能知道有沒有CLOCK

重燒BIOS看看?

网友:
測量XTAL其中一腳不起震很正常,尤其這種小圓管狀石英訊號很微弱,這顆應該是時鐘用的32.768K,震盪電路輸出端訊號較強測得到訊號,輸入端測棒一碰上去因負載效應就停止震盪了......所以問題應該不在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度應該還在容許範圍內
cpu電壓看起來也ok
您設備這麼齊全,不如去量看看PCI SLOT上面的CLOCK腳位

重燒BIOS是好建議!!  我再試試看!!

楼主:
哀!!  重燒BIOS,無效???

网友:
要測晶振,習慣用示波器探棒的X10比較好。

MOS基本上只要手不會彈開,大概就都可以算正常。

网友:
晶震弱 易停止
更換晶震或晶震電容
bios電池 示波器探棒x10 也會影響

网友:
這片 CPU PWMIC是用ADP3180嗎?還是ADP3181如果是的話換掉有8成機會會好

楼主:
我在試試好了!!  謝謝 ㄋㄟ!!

网友B:
晶振一端能测得振荡波形,说明没问题。兄弟好器材啊!

网友C:
這塊我有修過是換mos完修的
修好後撐1年又掛掉
有人說過478腳座_3.0GCPU是像火爐一樣
那時CPU旁的電容也都是燙手的
我目前還有2塊1好1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一端能测得振荡波形,说明没问题。兄弟好器材啊!

我的儀器除了電表類以外都是買便宜的2手貨,只要規格符合,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塊我有修過是換mos完修的
修好後撐1年又掛掉
有人說過478腳座_3.0GCPU是象火爐一樣

對阿!!  這台是裝3.0的CPU,超級燙手!!!

CPU我也換過C2.4上去,也是一樣,像這樣CPU供電正常沒有系統時鐘訊號的問題我還是頭一次遇到???

我還有另外一張怪版,PWM 3181  3110  MOS 全換新的,  測量 3181有波形輸出給3110

MOS就是沒電給CPU???       有空我再把這張PO上來討論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阿!!  這台是裝3.0的CPU,超級燙手!!!

CPU我也換過C2.4上去,也是一樣,像這樣CPU供電正常沒有系統時 ...

問一下什麼是
系統時鐘訊號

楼主:
http://wiki.answers.com/Q/What_i ... ction_of_a_computer
系統時鐘決定如何快速的計算機可以處理的信息。它的計量操作每秒。我相信1GHz的等於每秒10,000的過程嗎?但我不知道。然而,在電腦上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可能需要多行代碼。例如,單擊鼠標,可能需要2線或執行。超頻的過程中,增加時鐘到一個更高的水平,因此它每秒可以執行更多的操作

http://baike.baidu.com/view/2343375.htm
系统时钟

求助编辑百科名片

基于CMOS工艺的高性能处理器时钟系统,集成PLL可以从内部触发,比从外部触发更快且更准确,能有效地避免一些与信号完整性相关的问题。

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CMOS工艺的高性能处理器时钟系统设计,设计频率为200MHz,VCO的相位噪声为-110dBC/Hz@100kHz。作者详细分析了锁相环路的结构及组成,并介绍了消除噪声的设计方法。VSPACE=12 HSPACE=12 ALT="图1:锁相环在时钟产生中应用。
锁相环广泛应用于时钟系统设计中,其中包括相位同步以及时钟倍频等应用。通常,当芯片工作频率高于一定频率时,就需要消除由于芯片内时钟驱动所引起的片内时钟与片外时钟间的相位差,嵌入在芯片内部的PLL可以消除这种时钟延时。此外,很多芯片控制链逻辑需要占空比为50%的时钟,因此需要一个2倍于此的时钟源,集成在芯片内部的PLL可以将外部时钟合成为此时钟源。
系统集成PLL可以从内部触发,比从外部触发更快且更准确,能有效地避免一些与信号完整性相关的问题。系统集成PLL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调节位于锁相环反馈回路中的时钟树缓冲区中的参数,锁相环能够产生相对于参考输入时钟频率不同倍率的内核时钟,这种调节能确保芯片和外部接口电路之间快速同步和有效的数据传输。
在高性能处理器时钟系统设计中,通常需要锁相环产生片上时钟。本文以一种200MHz的时钟系统设计为实例介绍一种基于锁相环的时钟系统设计,其中输入参考频率是25MHz,相位噪声为-100dBc/Hz@100kHz,压控振荡器增益为380MHz/V,工作电压为5V。仿真和测试结果表明该设计能满足系统要求。
环路结构
以锁相环为基础的时钟产生结构如图1所示:外部25MHz的参考时钟信号或总线时钟(BusCLK)先进入到一个接收缓冲器,在进入鉴频鉴相器(PFD)之前要经过一个分频器,分频系数为M1,得到图1中φi,然后与从分频器M6来的内部反馈信号Фo在PFD中比较,得到误差信号Фe,它将作为电荷泵以及滤波网络的输入,用以控制压控振荡器(VCO)。VSPACE=12 HSPACE=12 ALT="图2:鉴相器结构。
VCO的输出先经过M3分频,再通过缓冲以后产生系统的主时钟PClk。同时,主时钟在进入分频器M6之前先通过H树形时钟分布网络,最后返回鉴相器,这样就形成了整个反馈回路。从平衡的角度来看, PFD的两个输入必须在频率和相位上保持一致,因此所得到的芯片内核时钟和输入的总线时钟的比值fpclk/fbus必须与M6/M1相等。通过改变M6以及M1的值,可以得到输入时钟频率的整数倍或者分数倍值。由于芯片要求时钟不能出现漂移,所以输出时钟占空比以及系统的相位调整能力必须对环境以及工艺参数变化不敏感。VCO的输出也可以切换到分频器M5上,得到的输出可作为二级高速缓存(L2)的时钟。同理,fvco=M3×fpclk =M5×fL2CLK,二级缓存的输出频率也可以通过调整M3以及M1来得到理想的值。
环路构成分析
整个环路中包括鉴相器、滤波器、压控振荡器、分频器、共模抑制和锁定检测等模块,以下介绍主要模块的结构:
1. 鉴相器VSPACE=12 HSPACE=12 ALT="图3:压控振荡器结构。
数字鉴频鉴相器产生的输出信号能够表达频率及相位相对超前或者滞后信息,然后送到电荷泵。复位信号到达以后,θi的每一个上升沿都触发“UP”信号,直到θo的一个上升沿到达,这样就结束UP的置位状态转入系统复位状态。同样,如果θo上升沿先于θi到达, “DOWN”被置位,直到θi的一个上升沿到达,继而转入复位状态。除非两个输入相位以及频率非常接近,即进入所谓的“鉴相死区”,一般脉冲的宽度正比于两个输入之间的相差大小。鉴相器结构如图2所示。
2. 压控振荡器
压控振荡器是锁相环中关键部件,在实际应用中有很多种结构,图3是一种常用的结构。其中D延迟单元是整个环路的关键部件,选择单元M负责选择不同的数据通道。
从图3中可以看出,整个压控振荡器是建立在一个带有内部延迟单元的环形振荡器基础上。与灌电流型以及电流调制型压控振荡器相比较,此类差分环形振荡器非常广泛地用在芯片时钟发生电路中,同时内嵌延时单元的压控振荡器有相对较低的VCO增益,所以非常适合于差分控制以及信号路径上电路的实现。实验表明,具有低增益内嵌延时单元的振荡器的“抖动”明显比高增益环小很多,因为在低增益结构中噪声很容易解耦。振荡器内嵌延迟环节的工作频率一般有一定限制,为确保环路单调性,一般上下限之比必须小于2:1,但也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分频器比例系数,或者在VCO的信号路径上增加编程能力来有效提高其工作频率范围。VSPACE=12 HSPACE=12 ALT="图4:VCO的噪声曲线。
压控振荡器的频率范围取决于路径上最长、最短延时,如图3所示,外围虚线框表示最大频率fh的路由,它历经3个延时单元D以及一个选择单元M,内虚线框表示最小频率fl的路由,它的路径包括6个延时单元D以及一个选择单元M,不同单元的选择同时会影响压控振荡器的增益以及环路中心频率。频率范围可以用多路开关来选择不同延时路径来单独确定,从而非常灵活地调节VCO的频率范围,远超于由VCO增益所决定的频率范围。
图3中的延迟单元及选择单元可以建立在PMOS型源耦合差分放大器基础上,该类型放大器带有NMOS型负载,它同时能实现压控摆幅调整,主要通过调整电压及改变有效负载线来实现。电流源的高阻态增加了对源耦合部件的电源噪声抑制,同时,N阱也有效地隔离了P型衬底上的大量噪声,增加系统噪音抑制性能。
仿真结果
使用Cadence中的SpectreRF对所设计电路进行仿真,利用0.6μm,3V/5V,双多晶(Double Poly)、双铝(Double Metal)CMOS工艺参数。VCO是锁相环中关键模块,对VCO做PSS以及PNoise分析,可得到其相位噪声图形,如图4所示,在100kHz处相位噪声近似为-110dBc/Hz。图5是VCO的增益曲线,增益约为380MHz/V,有较好的线性度。
设计总结
由于锁相环中包含模拟电路,噪声干扰也是设计中需要克服的问题。大型数字电路翻转所产生的电源噪声影响锁相环中模拟电路的工作,输出的时钟周期将会因为电源噪声或者其它干扰源(例如MOS管的热噪声)的影响而改变,通常把它称为输出“抖动”。时钟抖动将直接影响到集成电路最高的运行频率,因为它将减少可用的时钟周期。随着可用时钟周期减少,在关键路径上的数字电路在一个周期内得不到足够长的时间来处理数据,直接导致所谓 “关键路径错误”。此外,有大功率芯片干扰或者数模混合电路共衬底时,电源噪声的影响更加明显。VSPACE=12 HSPACE=12 ALT="图5:VCO的增益曲线。
频率为fm的噪声源在输出端引起的频率偏差Δfout以及相位偏差Δθout可以表示为
Δθout=Δ
高频噪声和低频噪声因产生机理不同而体现出来的性能也相差很大,所以在不同的应用场合对其采取的抑制方式也不一样。低频噪声一般包括电源纹波、电阻和晶体管随机热噪声、晶体管随机闪变噪声等。高频噪声主要是来自数字电路的高速翻转以及芯片控制部件的快速切换,在芯片时钟设计中,该类型噪声占主导地位。高频噪声因为其频率比较高,所产生的相位偏移Δθout比较小,一般高频噪声用周期性的“抖动”来描述。
经典的锁相环路中包含有模拟电路,因此对噪声非常敏感,对于片上集成的锁相环路一般采用以下措施来消除噪声:
1. 用电源和地线包围整个锁相环。地线圈能够使锁相环周围的衬底电位保持稳定,恒定的衬底电位能够抑制噪声,而输入输出单元以及其它逻辑电路引入的噪声大部分是通过衬底耦合引入的。
2. 将锁相环路的电源线与芯片其它系统的电源线分离。因为经常在逻辑电路部分或者接口电路部分出现瞬间大电流,导致主电源的电位不断变化。电源电压不断变化将影响锁相环噪声抑制功能,所以在设计锁相环路的电源以及地时,应该考虑将主电源部分与锁相环电源部分分离,并且都用单独的引脚给出。
3. 把锁相环路的输入引脚放置在锁相环路旁边,以免其受到电源波动以及其它干扰的影响。

楼主:
http://translate.google.com/tran ... yUIKLBI6okgWlioCIAw
系統時鐘

時鐘是一個裝置,產生週期性的,用於幾個目的,如調節操作的一個處理器或中斷的產生的信號準確地隔開。 的時鐘電路使用從石英晶體到所述處理器提供一個穩定的脈衝流的固定產生的振動。 的系統時鐘控制的所有操作中的計算機內的速度。
時鐘速度是一台電腦的內部速度。 在megahertzes(MHz)的時鐘速度來表示。 33兆赫茲表示每秒3300萬次。 計算機處理器的速度也比較快,如果它有更高的時鐘速度。 例如,一個100 MHz的處理器是4倍,以最快的速度相同的處理器,運行在25MHz的內部。

http://translate.google.com/tran ... yUIKLBI6okgWlioCIAw
系統時鐘

每間現代化的電腦有多個系統時鐘。 每個這些振動在一個特定頻率,通常以MHz(兆赫茲,或數以百萬計的週期每秒)。 時鐘“滴答”是在處理發生,有時也被稱為一個週期的時間的最小單位,某些類型的工作可以在一個週期內完成,而有些則需要許多。 這些時鐘的滴答聲,是什麼驅使在PC中的各種電路,和更快的滴答聲,你從你的機器更高的性能(在其他條件相同)。

最初的PC有一個統一的系統時鐘,一個單時鐘(運行在一個非常低的速度,如8兆赫)駕駛(有沒有緩存)處理器,內存和I / O總線。 隨著個人電腦擁有先進的和不同的部分已經獲得的速度比別人多,需要多個時鐘出現了。 一個典型的現代PC現在有4或5個不同的時鐘,運行在不同的(但相關)的速度。 當“系統時鐘”統稱,它通常是指在主板上(而不是通常的處理器)上運行的存儲器總線的速度。

現代PC機中的各種時鐘創建使用一個單一的時鐘發生器電路(在主板上的),以產生的“主”系統時鐘,然後,以建立與其它信號的各種時鐘乘法器或除法器電路。 下表顯示了一個266 MHz的Pentium II PC的典型配置中的時鐘,以及它們如何相互關聯的:

整個系統是連接到系統時鐘的速度。 這就是為什麼增加的系統時鐘速度比增加原料的處理器速度通常是更重要的;處理器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等待從慢得多的設備,尤其是在系統總線的信息。 一個更快的處理器將具有更高的性能,這增加的速度不會導致近性能大大提高,如果處理器花費了大量的時間閒置等待,速度較慢的系統部件。

楼主:
圖上2個重要的訊號都沒有,

一個是系統時鐘訊號,一個是復位訊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上2個重要的訊號都沒有,

一個是系統時鐘訊號,一個是復位訊號??? ...

喔了解
謝謝指導
還有你的除錯卡沒顯示代碼
是不是也是問題之1
還是此卡不顯示代碼的

网友:
這片板子在論壇裡維修實例有一堆,可以找看看相信能修好

网友:
這板子好像蠻常壞AGP插槽卡榫下方那顆MOS的
可以先檢查看看??

网友D:
eson0724大
小弟這沒圖紙但是有點位圖
上傳給您參考~希望有幫助!!

网友B:
没复位信号会不会是桥坏了?负责开机的是南桥吧?南桥在开机前会收集各路电源信息,如果正常就给OK信号,准备开机。
会不会南桥芯片脱焊了?要不把桥加焊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eson0724大
小弟這沒圖紙但是有點位圖
上傳給您參考~希望有幫助!!

太好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复位信号会不会是桥坏了?负责开机的是南桥吧?南桥在开机前会收集各路电源信息,如果正常就给OK信号,准 ...

就是怕橋壞了,所以我在問題最後有加問??請教,這樣可以判斷是南橋不良的關係而導致不開機嗎???

第一次遇到這種怪事!!  所以不知道如何判斷!!

网友:
你的文...我看了看因為那張除錯卡沒用過,不太懂燈號意義~
SYSCLK...它指的系統時脈是啥?14.318?

旁邊CLK又亮了~

沒RESET很正常,因為沒時脈就不會有RESET...

网友E:
問題還有,是否被那張卡給局限住了?!
PCI上面能夠找到的clock,和那張顯示卡上頭能夠顯示一個clk,一個sysclk,到底代表的是什麼?
reset到底是燈滅reset為low,還是亮為low?

网友:
CPU 座 也是要檢查~有沒有擴孔 跟空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問題還有,是否被那張卡給局限住了?!
PCI上面能夠找到的clock,和那張顯示卡上頭能夠顯示一個clk,一個sy ...

這張卡可能是PTI8
http://www.pcstore.com.tw/usedcomputer/M07905069.htm
這個拍賣頁下方有介紹,節錄第二點

2、板上6個LED燈分別為3.3V、CLK、RESET、FRAME、IRDY、SYSCLK。
      3.3V為PCI插槽正3.3V供電指示燈;
      CLK為PCI插槽時鐘輸出指示燈,正常情況為微亮;
      RESET為PCI插槽重定信號指示燈,重定會閃一下;
      FRAME為PCI插槽FRAME指示燈;IRDY為PCI插槽IRDY指示燈;
      SYSCLK為專業版診斷卡系統信號燈,正常工作時為閃動。

但是看起來,SYSCLK還是頗奧妙的燈號,我一直以為只要看FRAME跟IRDY這兩個燈號
就能夠知道讀取BIOS的過程有正常完成,SYSCLK是?
RESET燈號,看起來應該是熄滅表示正常RES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張卡可能是PTI8
http://www.pcstore.com.tw/usedcomputer/M07905069.htm
這個拍賣頁下方有介紹,節錄第 ...

嗯嗯!因此現在的狀況,反倒還要看到底在開機過程中,reset會不會跳動,另外,去reset時,reset也要看是否會跳動。
還有,如果FRAME、IRDY沒有閃動,那代表著.......

楼主:
所謂天助自助者!!   哈哈!!  這張板子終於讓我搞定了!!

來看一下後續吧!!

依照先進的指導方向檢查!!

還是沒有發現故障!!

續檢查板子上其他的MOS,

終於搞定它了,續測進系統,確定沒問題嚕!!

謝謝各位指導方向!!

楼主:
標題沒法改了????  這張主機板   {{已完修}}

网友:
我也有樓主那塊診斷卡不過他顯示的資料我看不懂該從哪下手

网友:
真是精采的檢修經驗~能來這學習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