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檢查變壓器上面寫的12V 1A 的能力?

楼主(2013-01-11):
請教線上大大

手頭上幾款變壓器,規格都寫上12V1A,請教線上大大,這個會不會虛標?
要如何檢測? 該如何證明呢? 謝謝!!

网友A:
用12甌姆接在12V輸出量12V有足就是

网友B:
吃載12W,過一陣子不會燒掉就是OK的,如果再吃大於12W可能OCP會動作,如果沒動作就準備燒機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2甌姆接在12V輸出量12V有足就是

感謝大大回答!!

不好意思,我重複一下,您的意思是說我去買12歐姆的水泥電阻,接上變壓器的正負極,在量他的電壓是不是還在12V,有的話,就代表有足1A???

請問12歐姆是怎麼算出來的???或如果有一顆12V1.5A,應該要接多少歐姆??謝謝

楼主:
小弟曾經有想過,拿汽車大燈H4規格,12V55W,拿來接變壓器,中間再加個A表,這樣不知可行??

網路GOOGLE  ,有的是磁碟陣列方式,有的是水泥電阻,有的是H3燈泡,但都不是我想的那種,我想的就像電腦的POWER,像人家說的,到底有沒有足瓦,如何測量??變壓器又如何測量?

有勞線上大大了,謝謝!

网友:
網路查 : 歐姆定律
把底打好,就可以自己來,有問題再來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載12W,過一陣子不會燒掉就是OK的,如果再吃大於12W可能OCP會動作,如果沒動作就準備燒機子了 ...

感謝大大回答

請問如果吃汽車大燈12V55W,接上去,他也有可能變壓器會掛?還是燈泡掛?
請問要去拿裡找12W的東西??要多少歐姆,還是多少電壓? 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答

請問如果吃汽車大燈12V55W,接上去,他也有可能變壓器會掛?還是燈泡掛?

功率 W = 電壓 E X 電流 I

你用 55 W 會發生什麼事呢?

55 = 12 X I

那麼 I 是多少, I = 55 / 12 = 4.9 安培,早就超過你這個變壓器的負荷,電壓器會掛掉。

先前有人建議用 12 歐姆的,是因為為你這個變壓器是 1A ,電壓是 12V 的,所以若不足 1A 時,也就是變壓器電流輸出達不到 1A,此時用電壓表量會發生什麼事呢?那就是變壓器的輸出電壓會變小,為什麼呢,由以下公式:

電壓 E = 電流 I X 電阻(歐姆)

例如你這顆變壓器若實際上只能到 0.7 A,那麼輸出電壓會變多少呢?

I 0.7 X 12 歐姆 = 8,4 V

這樣了解了嗎 ^_^

至於為何要用一個 12W 12 歐姆的電阻,那個 12W 是這個電阻的功率(最大不要超過),因為這個電阻上面可能會流經 1 A 的電流。

网友D:
重新復習學校教過的東西,
哀~基礎沒打好,所以現在小弟也是...@#
這裡真好,有許多熱心的大大會指導.
讚!讚!讚!

网友:
輸出電流不夠,輸出電壓會下降
意即"推不動"

网友:
燈泡初始電阻較低,對於電源供應器來說可能會一開始就造成過載跳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 W = 電壓 E X 電流 I

你用 55 W 會發生什麼事呢?

謝謝大大的指導
讓我的失憶症  有點好轉

你說得很清楚 小弟懂了
但今天有去找一下水泥電阻  好像都只有賣 10歐姆好像沒有12歐姆?
瓦數 也沒有剛好12W的  好像只有5W  20W.........
小弟愚笨  請大大開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復習學校教過的東西,
哀~基礎沒打好,所以現在小弟也是...@#
這裡真好,有許多熱心的大大會指導.

是阿!!這裡很溫暖的!!

這裡很多大大都很熱心  再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指導
讓我的失憶症  有點好轉

那個 12W 是算的剛剛好的值,你也可以用 12W 以上的,只要不小於 12W 就可以了。

另外,這類電阻且都很難找到剛好的,有沒想過用 串聯、並聯、或是串並聯的方式來達成你的目的。

楼主:
如果是 12V  1.5A 的變壓器  我就要去找18W  8歐姆 的水泥電阻?
          12V    2A  的變壓器  我就要去找24W   6歐姆  的水泥電阻?

這樣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 12W 是算的剛剛好的值,你也可以用 12W 以上的,只要不小於 12W 就可以了。

另外,這類電阻且都很 ...

一語驚醒夢中人!!

网友:
逛到此帖可以復習一下電子學也不錯

网友:
那以目前流行的5V 1A 2A 來試

我用5歐測1A 10歐測2A搂

都保持5V 那就是足瓦了嗎

反覆思考8樓的教學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E:
電壓除阻抗=電流
5V/10ohm=0.5A
電壓除電流=阻抗
5V/2A=2.5ohm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電壓除阻抗=電流
5V/10ohm=0.5A
電壓除電流=阻抗

那要測就是
5V/5ohm=1A
5V/2.5ohm=2A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指導
讓我的失憶症  有點好轉

當負載使用的測試電阻,在選用瓦特數時應選1.5-2倍以上功率,免得本身因發熱過多,造成外觀變色甚至電阻值上升.亦即要當12W足瓦測試的負載,建議選用20瓦以上電阻.

网友:
復習一下基本電學中歐姆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當負載使用的測試電阻,在選用瓦特數時應選1.5-2倍以上功率,免得本身因發熱過多,造成外觀變色甚至電阻值上 ...

謝謝提醒  我會去找20W的來用

网友:
如果長時間測試的話,也可以把電阻浸在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