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RC410-M2 CPU 風扇插座問題..(風扇轉一下就停止)已解決

楼主(2013-01-12):
請問一下..
如圖 紅色圈圈...CPU插座-

問題圖示

問題圖示

不接CPU 觸發12V...
放上CPU後 觸發0.2V...(風扇轉一下就停止)

請教一下 是哪裡問題?

型號

型號

网友A:
還原BIOS或進BIOS把溫控風扇功能關閉看看n_064|

网友B:
目前我手上有同樣的板子2張,可是我還沒修起來???

你測量一下CPU的供電,應該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原BIOS或進BIOS把溫控風扇功能關閉看看

3Q..更新BIOS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手上有同樣的板子2張,可是我還沒修起來???

你測量一下CPU的供電,應該是短路了!! ...

看錯了 紅圈 4PIN 的 是 SYS FAN
CPU FAN 在 電源接頭 附近...不過 接上 狀況一樣..
目前 是 更新BIOS 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錯了 紅圈 4PIN 的 是 SYS FAN
CPU FAN 在 電源接頭 附近...不過 接上 狀況一樣..
目前 是 更新BIOS  ...

那你比較幸運,我的更新BIOS沒用!!

网友C:
文章結案了,標題變成「已解決」,後續若要讀文,他人可有參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比較幸運,我的更新BIOS沒用!!

大大你要不要跑一下風扇的腳連到哪些晶體或MOS...
有些單純不會轉的通常是那些控制電流的零件斷路.....反之短路->全速轉動

以上是小弟遇到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章結案了,標題變成「已解決」,後續若要讀文,他人可有參酌?

了解...不過找不到 怎麼修改標題..@@"

楼主:
RE: 求助 RC410-M2 CPU 風扇插座問題..(風扇轉一下就停止)已解決..

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

pm給版主,麻煩他幫改標題。

网友:
已解決是加在標題之後,而非將標題消掉只留下"已解決",這樣別人會看不懂,下次請配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