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除濕機不動作

楼主(2013-01-12):
有過電,但液晶螢幕顯示不完全,開機後壓縮機及風扇皆不動作,請指教.

网友:
先檢查一下電路板上變壓器輸出相關部份的電壓,這部份是提供電路的工作電壓。

若正常,檢查一下 MCU 是否有起振。

若有,檢查一下 “入切” 開關是否正常。

网友:
起動電容試一試

网友A:
何謂液晶螢幕顯示不完全 ?

网友:
通電後沒有顯示字幕,就跟電視插電,按下電源沒反應一樣
不知道這種說法接受嗎

网友:
大姆指上面兩顆電解電容(最好有相片)
1. uf?
2. 插電後,大電容兩腳B+ 約13~15VDC,你測量電壓是多少? 壓一下切/入(POWER ON),電壓多少?
3. 壓一下POWER ON 小電容兩腳電壓多?

网友:
除濕機 就是 用自動控制的方式 控制 2個主要元件 a壓縮機 b風扇 其餘 如timer 風向控制...都是次要功能

建議 把電路圖找出來

可試一下 馬達 & 壓縮機 是否正常

如果都正常 可能是電路板上的問題

网友:
如果是無法開機,此機型故障點都在AC線斷線,請檢查下圖紅圈處

還有此機型是三洋除濕機招回機種,要免費更換壓縮機啟動電容(換成安規電容),趕快聯絡原廠服務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謂液晶螢幕顯示不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