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液晶畫面好奇怪

楼主(2013-01-12):
畫面好奇怪,第一次碰到,是那裡故障?

网友A:
偏光膜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光膜故障

請教前輩:偏光膜故障,要如何修?

网友:
偏光膜故障...請多多利用收尋站上的文章
還蠻多案例的說!!!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F%E5%85%89%E8%86%9C

网友B:
+1
偏光膜變質了,可能內外膜都壞了,這是此機型通病,
手上有幾台都這樣,殺肉也不是,換膜也不是,擺著又佔空間!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偏光膜變質了,可能內外膜都壞了,這是此機型通病,
手上有幾台都這樣,殺肉也不是,換膜也不是,擺著又 ...

我也懶的換收集2片換一片高解32

网友:
內外膜都要換了.

网友:
這都是環境造成的,溼氣偏高及溫度偏高的地方最會造成這些舊機型的故障,有多台都是好的放到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