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換電容的疑問?

楼主(2013-01-12):
今天朋友給我一台故障的主機拆零件~
開殼後發現主機版上的電容全多爆漿了~
機版上 6.3v 820uf 的電容18顆全爆漿
手上只有6.3v1000uf 的這樣我可以全版更換這種規格嗎?
版上的維修文章多說可以~只是好像沒說到可以換全版的~

网友:
可以換上!

网友:
沒問題可以換上
注意正負不要裝錯了!

楼主:
感謝2位回覆~
我來試試看~

网友:
主機板我也常常這樣換,會用6.3v 820uf 通常都是華碩比較多,不知是電容採購量不足還是其他原因,通常1000uf和820uf使用上其實沒什麼差異,我還用過用6.3v 1500uf取代也是ok的,原因是1500uf我買的是價格便宜的庫存貨,我當時就是換全板,目前還是運作正常。

网友:
6.3v 820uf 大多是ASUS
而ASUS最要注意的就是正負極
老是跟別人顛倒

网友:
機版上的電容 6.3v 820uf 可以用6.3v1000uf 代用.

网友:
电容电气参数高级的完成可以代替低级的,但有一个先决条件:满足安装要求。台式机的还好些,但笔电的主板,对安装的要求相对高些,体积大了可能影响其它器件的安装空间。
另外,高频率电源对电容的ESR要求比较高,也不是容量越大的越好。因此同一单元电路中的滤波电容不能少安装,比如说本来有两个1000uF的电容,却用一个2200uF的电容代替。并联有助于降低ESR,对电路有利。功率越大,对ESR要求越高。

楼主:
換完了~裝xp完成~
可是出現新問題~
變成很難開機~
還沒換之前~可以正常開機~但無法進到系統~
換完後開機後在重開機就會開不起來~偵錯卡也不跑碼~
每次多要搞好久~不理它隔一陣子在開又ok了~
但是只要一關機就開不起來~
開不起來時~cpu的濾波電容測不到電壓~
要在努力找問題了~~"
手邊沒相機可以拍 ><"

网友:
電壓也可以考慮用高一點的,
輸出電容換是OK
LLC那裡換要小心點

楼主:
主機版是這張~p4p8t

爬了版上一堆文章~
這難開機的狀況會是~震盪器故障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機版是這張~p4p8t

會不會有電容銅箔銲片脫落.或可試用強迫開機法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有電容銅箔銲片脫落.或可試用強迫開機法試試.

會過電ㄚ~只是不跑碼開機~
只要有正常開機過~就不可以斷電~
一斷電就會開不起來了~
有過電~cpu風扇也會轉ㄚ~只是好像有點慢半拍才啟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有電容銅箔銲片脫落.或可試用強迫開機法試試.

請問大大,何謂強迫開機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何謂強迫開機法???

強迫開機法:是指無法經正常觸發方式開機(風扇無運轉)的快速檢查法.使用時機:直接跳過開機電路,並強迫ATX送電至主板上.(此時只能短暫短路綠色與黑色線,可避免主板上因有短路情況,而擴大故障範圍),若經此法仍無法開機,需先更換ATX電源或說明主板上可能存在嚴重短路(先取下4pin的CPU供電插頭後,若可開機,表示CPU供電回路有短路現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會過電ㄚ~只是不跑碼開機~
只要有正常開機過~就不可以斷電~
一斷電就會開不起來了~

請問目前問題為2個嗎?一個是很難開機,另一為開機後完全不跑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目前問題為2個嗎?一個是很難開機,另一為開機後完全不跑碼?

假如不跑碼~也算開機的話那就算是沒開機的問題~
觸發開機~每次主機版多可以過電~cpu風扇也會動~會慢個0.5秒才動~

現在的問題是~
有時候可以正常跑碼開機而且可以進入xp~
所以才在想這是不是 震盪器故障嗎~
還是系統時鐘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不跑碼~也算開機的話那就算是沒開機的問題~
觸發開機~每次主機版多可以過電~cpu風扇也會動~會慢個0.5 ...

意思是說只要開機可跑碼,大半就可進入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說只要開機可跑碼,大半就可進入XP?

沒錯~
要是不跑碼~就只有過電啟動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錯~
要是不跑碼~就只有過電啟動而已~

若無法開機跑碼,且量不到CPU供電,需把重心放在CPU供電迴路上(大電容器,MOS管,PWM_IC,CPU插座)檢查.有確認ATX電源正常?也可上CPU假負載查供電.

楼主:
真是奇怪~
每次拿起來研究測量翻後~在插上電源~一下子就開機正常~
關掉後就又不正常了~
想不到這是那裡在搞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無法開機跑碼,且量不到CPU供電,需把重心放在CPU供電迴路上(大電容器,MOS管,PWM_IC,CPU插座)檢查.有確認 ...

感謝大大所示~

日前有遇過與開版大相同的情形

強迫亦不開機

整合橋吹吹熱風,就啟動了

只是不知道可以稱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大所示~

日前有遇過與開版大相同的情形

我也來試試好了

試過了~沒有用~
真是不懂ㄚ~
一天只能開一次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