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茂 H-101 12L 強制排氣數位式定溫熱水器疑問???

楼主(2013-01-12):
小弟家中的熱水器出現了故障情形!(故障碼E9:開水前風壓開關已打開)
報請經銷商來維修,過了第三天才來
這段期間也都沒有來電說明為何延遲維修...
終於等到維修人員來,插了電,通了瓦斯
看了故障碼,打開熱水器外蓋檢視一下
就跟家裡長輩說抽風馬達壞了(試都沒試)!!也說因此機型公司已經停產
零配件也都停產,要先詢問看看有無貨料...
等小弟回到家中也測試了一下,抽風馬達明明就有在運轉為何檢修人員說故障?
當下小弟就只有一個念頭~~~維修人員在唬爛!!
最後是由小弟DIY把熱水器給搞定了!(不知道那經銷商有沒有在聘人,我倒想去應徵看看)
有鑑於此小弟特發此文想把熱水器的疑問給弄清楚,不然哪天又壞了
又來了個頭腦不清的阿達維修員...

這張是內部圖

內部圖

內部圖

而這張是控制板

控制板

控制板

小弟想請教控制板的部分有無替代用品?因為還是良品小弟不想動手拆開...
對於熱水器的保養應該注意哪些事項?
感謝~~~

网友A:
控制板的部分
只能換新吧
很多是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的部分
只能換新吧
很多是封死----

大大~
請問有替代的控制板嗎?還是只能找原廠??
感謝~~~

网友A:
只能找原廠
tbk保音-------------------專門生產點火器
台灣少數的生產之一
台灣生產不會超過5家-----------------------------------連國外品牌也在台灣代工-------------主要是市場不大
只做國內會餓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找原廠
tbk保音-------------------專門生產點火器
台灣少數的生產之一

感謝大大的回覆!
您真的幫了小弟大忙

网友B:
脫大~
您沒有把您克服這次故障的經驗和過程分享出來給痞友們學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脫大~
您沒有把您克服這次故障的經驗和過程分享出來給痞友們學習一下?

花大~
抱歉!一時忘了
其實也沒甚麼!就從問題點著手
熱水器最頂端黑色的部分就是排風風扇,過電開瓦斯風扇運做一切正常
接下來就往左邊的微動開關檢查,用三用電表量測也沒問題
最後就順著微動開關的線路一直追查到這塊藍色的控制板上,然後把藍色控制板上右邊的插pin重新插置
這樣就搞定了!!
其實解論就是接觸不良,熱水器內有關電氣的部分還不算複雜
拆開檢視一下大概就可以明瞭,最怕就是沒零件...

网友C:
既然插pin自己都會鬆脫,要不要上個silicon固定呢?

网友D:
也可能是濕氣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插pin自己都會鬆脫,要不要上個silicon固定呢?

大大~
插pin沒有鬆脫喔!在當下拔下來的時候還很緊實,原因之一可能是樓下大大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是濕氣氧化

大大~
您的推論很有可能!小弟認同
因為熱水器的設置環境確實跟濕氣有關...

网友C:
瞭解,通常拔起來後,可以用細砂紙磨一下pin腳。

网友E:
這年頭壞人很多的,跟你鬼扯然後他賺不當利益~

要裝也不裝像點,工具都沒用就可以下定論......

這傢伙不是白癡就是壞蛋...

楼主(2013-02-16):
引用 网友C:
瞭解,通常拔起來後,可以用細砂紙磨一下pin腳。

面積大的話可以這麼做,要是面積過小可以用針頭或尖端物品稍微刮除
不過小弟當下倒是沒想到...  XD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年頭壞人很多的,跟你鬼扯然後他賺不當利益~

要裝也不裝像點,工具都沒用就可以下定論......

對滴!求人不如求己!!
可以避免掉跟這種人(阿呆跟壞蛋)的接觸,維修費自己賺

楼主:
今天又發生了同樣故障情形!!經過觀察疑似微動開關秀逗...
待購零件更換後,再繼續追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