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SONY klv-40v300a 電阻的阻質

楼主(2013-01-12):
(求助)SONY klv-40v300a 此機, 影像及聲明多正常, 是待機紅燈不亮, 搖控接收較差 ,查到此電阻用顯微鏡看起來怪怪的
拆下測量是154K ,不知是否正常, 知道的大大請告知或是有此線路圖 ,幫忙看一下...謝謝

网友A:
R325 0
R326 150K
R327 0
R328 1.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25 0
R326 150K
R327 0

ledtv 大:謝謝...由於小機板上沒有電阻的編號 ,你寫這樣, 不知道要用那一個, 可以詳細告知嗎?

网友B:
老大意思好像是R326 150K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tv 大:謝謝...由於小機板上沒有電阻的編號 ,你寫這樣, 不知道要用那一個, 可以詳細告知嗎?

Sorry! 是150K(R326)

我有完整的線路圖14MB(檔案太大,無法上傳)

如需要,我再mail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意思好像是R326 150K

金龍大:謝謝..我慧根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 是150K(R326)

我有完整的線路圖14MB(檔案太大,無法上傳)

ledtv 大:謝謝...也就是說那顆電阻沒壞, 可以請將完整的線路圖mail給我嗎?  謝謝
       電子信箱a3943359@yahoo.com.tw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tv 大:謝謝...也就是說那顆電阻沒壞, 可以請將完整的線路圖mail給我嗎?  謝謝
       電子信箱 ...

正一 大: 已mail, 請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一 大: 已mail, 請查收!

ledtv 大:已收到,非常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d85311230大:感謝...資料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lcd85311230兄,要密碼啊?還是我操作錯誤?

网友:
僅給需要者.

网友C:
lcd85311230 大大,我有需要可以給密碼嗎?謝謝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我有需要可以給密碼嗎?謝謝

网友:
我需要.我需要$$$$$$$$$$

网友:
我有需要可以給密碼嗎?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