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省電燈泡可以改12V供電嗎?

楼主(2013-01-13):
請問若在無市電地方想有較亮照明,原本用LED就可,但是LED成本較高,是否可用省電燈泡改12V供電?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41965-1-1.html
用我問過問題的這臺但可以會比LED燈更貴
DC12v轉AC110V

网友:
使用逆變器,也就是將 DC 轉為 AC。

其實逆變器的應用滿多的,像一些發電,如風力發電、水力發電都可看到它的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294728144
是不是這種的???

不是 ^_^,這只是普通的轉接器。

是有一種車用的逆變器,能將點菸器的 12V DC 轉為 110AC,但不是如你連結所稱的商品。

网友:
我找了下資料(非廣告),如以下連結: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251196345

要注意的是購買時,需大約算一下你的功率需求,再找適合的逆變器,因為這類逆變器有不同的功率,像昃 500 、1000 W ..等。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意見,使用市售( 12to11v ac )逆變器是一種最快的選擇!!

記得學生時代,還沒有逆變器 , LED時,在選舉宣傳車上,都有用12V蓄電池來點燃日光燈管(類似逆變器產品),
也許可以用來點燃省電燈泡!!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174133939

這種就可以了,160W  500元!!

我5-6年之前買的150W,還要近千元,現在比較低價了!!

网友:
DC 轉為 AC逆變器

网友B:
有沒有可能用T5燈管, 接12V的燈管驅動板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可能用T5燈管, 接12V的燈管驅動板來用??

您是說: 液晶螢幕的燈管驅動板是接12V的, 用來驅動省電燈泡燈管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是說: 液晶螢幕的燈管驅動板是接12V的, 用來驅動省電燈泡燈管不知是否可行? ...

如果是那樣, 您可能要拆掉省電燈泡才能改!!

對了!! Wish大不是有在問有沒有人要買 CCFL 螺旋燈管.
那個燈管是可以用液晶螢幕的燈管驅動板是接12V來點亮的!
上次牛修一顆CCFL, 就是先用液晶螢幕的燈管驅動板確認燈管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那樣, 您可能要拆掉省電燈泡才能改!!

對了!! Wish大不是有在問有沒有人要買 CCFL 螺旋燈管.

我拆了家中壞掉的10幾個省電燈泡,大部份都是PCB燒壞,因此才有此想法!!
有空時來試試!!

网友C:
11W Fluorescent lamp 11W 直流燈/直流日光燈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175672127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W Fluorescent lamp 11W 直流燈/直流日光燈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175672127 ...

雄爸, 牛好像搞懂樓主的意思了!!
他手上有一堆省電燈泡, 都是板子壞了, 燈管是好的...
所以想要用12V來驅動那些燈管...

也就是說, 祗要能找到 "大於那些燈管功率" 12V的驅動板,
應該就可以達到樓主的要求...

剛找了找... 好像買個這個東西就可以一次改好...
它是40W的... 大多的燈管應該都能用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222964085

网友:
关键字:IR2153,应急日光灯电路图
IR2153应急日光灯电路图,不算太复杂,很容易做,
变压器,如果使用EE25,初级约8匝,次级可以是120匝,
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电压,根据日光灯功率的大小调整扼流圈和谐振电容的数值,
使功率满足要求。KD522可以使用常见的IRF3205替代。

出處
http://www.dzdiy.com/html/201204/22/Fluorescent-lamp-ballasts.htm

楼主:
感謝雄爸爸和超級牛搞懂我的意思了!!
至於線路也是想用烏骨雞學姐褔利社的液晶螢幕二燈或四燈小口高壓板來推,不知道是否可行?功率夠不夠?( 省電燈泡燈管是東亞 EFS23D)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雄爸爸和超級牛搞懂我的意思了!!
至於線路也是想用烏骨雞學姐褔利社的液晶螢幕二燈或四燈小口高壓板來 ...

省電燈泡的燈管,雖然體積小,但因燈管本身互相遮光,造成總發光效率的降低;以螺旋形來說,
層與層間互相遮光、螺旋內面互相遮光;以3U型來說,相鄰2側互相遮光、內面互相遮光... 因此雖
然燈管本身亮度並不會輸給T5或T8,但其總發光效率大約只在55-68流明/瓦,而T5或T8則在85-99流明/瓦,差異值將近為1.5倍。

在沒有市電的地方,不論使用發電機或蓄電池當電源,發光效率直接影響照明成本及使用時間,因此
如果空間允許,仍建議以直管形式的T5或T8較為划算,不但省電、而且照明範圍較廣。

网友D:
Wish大不是有在問有沒有人要買 CCFL 螺旋燈管嗎?
跟W大買幾顆,在燈座裡裝CCFL驅動器就可以啦
CCFL驅動器:https://encrypted-tbn2.gstatic.c ... 4aWaltpmQFkHRS9DGyd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雄爸爸和超級牛搞懂我的意思了!!
至於線路也是想用烏骨雞學姐褔利社的液晶螢幕二燈或四燈小口高壓板來 ...

用烏骨雞學姐褔利社的液晶螢幕二燈或四燈小口高壓板來試驗,結果雖然可以點亮,但效果不如理想>>不夠亮,
高壓驅動板點亮省電燈泡燈管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sh大不是有在問有沒有人要買 CCFL 螺旋燈管嗎?
跟W大買幾顆,在燈座裡裝CCFL驅動器就可以啦
CCFL驅動器:h ...

CCFL 螺旋燈管加CCFL驅動器約200元

若二燈或四燈(大口)小口高壓板改成可推得動並有足夠亮度,則只要30元,省電燈泡的燈管免費,且一次可點亮兩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CCFL 螺旋燈管加CCFL驅動器約200元

若二燈或四燈(大口)小口高壓板改成可推得動並有足夠亮度,則只要30元, ...

那篇文章有大大幫你回應了!!
"驅動板的瓦數不足, 推不動燈管...." << 主因!

驅動板是不是能直改驅動電流?? 這已經超出牛的理解範圍了!

楼主:
找到四燈(大口)小口高壓板線路圖,分析線路如紅框內

1. 限壓保護
2. 逆變電路
3. 限流電路

於是在3部份並連一5K可調電阻後,電流增加到0.65A,亮度也有少量增加,
慢慢調整5K可調電阻,電流與亮度漸漸增加,心理好高興,以為可以達到預定效果,
當電流增加到0.95A時,亮度雖然比原來0.65A時亮了很多,但還達不到目標,
再繼續調高電流,亮度途然高亮了一下,電流也跳到1.2A以上,卻又跳回1以下,
當然亮度也隨著跳動, 變成了一亮一暗的閃動,又失敗了,真殘念!!
當時心情一落深底,沒有在分析線路,現在心定下來才想到是不是1.的限壓保護電路動做了?
才會使它一亮一暗的閃動?  革命尚未成功,酷友仍須努力!! 加油!!

楼主:
剛剛在想,只要將圖上部份拿來用不就好了,只要它們功率夠推一個省電燈泡的燈管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剛剛在想,只要將圖上部份拿來用不就好了,只要它們功率夠推一個省電燈泡的燈管就好了!!

1.電流檢測端,應僅能做小部分更改,因其輸出功率,主要受限於高壓變壓器及一次側的推動電晶體功率(及和輸入電源端串聯的MOS管).
2.當任意調升輸出電流時, 輸出端電壓亦伴隨著增加,導致過壓保護電路已先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電流檢測端,應僅能做小部分更改,因其輸出功率,主要受限於高壓變壓器及一次側的推動電晶體功率(及和輸入 ...

我用#24樓的圖來點燈已經試驗成功(達到可接受亮度),原高壓板限壓限流已無作用,但圈內那個電阻多少有點限流功能, 供電電壓在10.5V以上就全亮,電流在1.1A跳了一下就回到0.96A,電壓增加到12V也都停在0.96A上下, 現在要再測試的就是溫度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24樓的圖來點燈已經試驗成功(達到可接受亮度),原高壓板限壓限流已無作用,但圈內那個電阻多少有點限 ...

線路圖上的每一接口輸出為推動2個燈管,直覺上將Pin1,2短路,應可模擬推動雙燈管的功率.再配合調整1k數值,就會較接近源驅動板輸出功率,變壓器也較不會發熱損壞.就如同將1k電阻改為2k,應可將雙燈管輸出,變更為推動單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線路圖上的每一接口輸出為推動2個燈管,直覺上將Pin1,2短路,應可模擬推動雙燈管的功率.再配合調整1k數值, ...

#26樓 是點一燈管的狀況

如圖就算管頭發黑(燈絲不通)也可點燃

网友F:
亮度不錯哦~我也有跟老大買燈管~想改成露營時用的燈~
吃12v出去到哪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亮度不錯哦~我也有跟老大買燈管~想改成露營時用的燈~
吃12v出去到哪都方便 ...

改好時也請貼上來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