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請東芝AW-G9685S 軸心如何拆

楼主(2013-01-13):
上禮拜發現用了十幾年的東芝洗衣機脫水時有異音.
試了洗衣,入水,排水等功能都沒有問題只有脫水時會產生異音,上網找資料發現是洗衣機軸心有問題.
於是動手拆看看,但是拆不下來不知到是哪裡出問題,煩請各位先進告知.
目前我拆軸心步驟如下
1.      先拆洗衣機轉盤.
2.      拆軸心4顆M10的螺絲
3.      將洗衣機放倒拆軸心M12的4顆螺絲
4.      用一字起挖軸心的底座,軸心會動但只有動一點點用手拉軸心轉盤軸心無法拉出
5.      最後放棄再裝回去,無法拆下.

楼主:
增加圖檔,請大家幫忙看看.

网友:
內桶還要拿起來,裡面還有螺絲,底部軸心那片ㄇ型鐵片還要拆~

楼主:
內桶我拆下來清洗過,取下內桶只要將內桶中與黑鐵鎖住的6顆M10螺絲拆下即可取下,但內桶取下後圖一那塊黑鐵還是無法取下
軸心的ㄈ型鐵片我也有拆下.

楼主:
請問這一款軸心要多少錢一組?哪裡可以買到?我在桃園有購買地點嗎?

网友:
中古貨 網路上有
不然就靠專業的眼光,殺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一款軸心要多少錢一組?哪裡可以買到?我在桃園有購買地點嗎?

建議先考量能否拆下它!或是有桃園地區先進能幫忙~

楼主:
感謝滷大,我在試看看是否拆得下來.
不過這台洗衣機我已用16年了,不知若換軸心是否划算,還是就這樣洗到不能動再換新的.
另外軸心的白齒輪好像都已磨平,這個齒輪磨平會怎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滷大,我在試看看是否拆得下來.
不過這台洗衣機我已用16年了,不知若換軸心是否划算,還是就這樣洗到不能 ...

換軸心是否划算!小的是覺得捨不捨得~
白齒輪好像都已磨平!??????????????????????
它外頭好像有包裹橡皮,應該不是磨平了!

网友:
"洗衣機脫水時有異音."
表示內部塑膠齒輪或陪林已磨損!
已經16年了還能洗
僅是雜音.建議不要拆換了.

网友:
東之零件不外賣..只剩中古了..中古能撐多久?

楼主:
中古軸心問過價格大約1000多元,問題是中古軸心能用多久?算了洗到不能動再換新的.
感謝各位大大的寶貴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