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冷氣遙控接收器解決方案

楼主(2013-01-13):
歌林分離式冷氣ksa-20a,服務站說已無料,電子材料行找不到一模一樣,怎麼辦?

网友:
2個方法請參考
1.想辦法找殺肉的,可以去(徵求啟事)版碰運氣
2.把原本的接收板查看看有沒有零件壞了~自己修理

网友A:
發現照片中板子好像少了接收零件

网友:
接收器在右邊鐵殼內-----------------------------------------------
隨便買一個三支腳接收器都能代用-----------------------------三支腳就是+     -          輸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發現照片中板子好像少了接收零件

接收器在右邊鐵殼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器在右邊鐵殼內

喔原來如此
謝謝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喔原本如此
謝謝指導

有鐵殼的,都是舊式的接收器,現在很少看到了。

网友:
將接收器解焊下來拆開鐵殼將ic板上的氧化物清清應該就好了~

网友:
接收器都可共用
只是腳位定義不同
有接地腳.訊號腳.電源腳.
隨便拆一台有遙控控制的電器
例如dvd.選台器.電視....
拆下前先將電源及接地腳找出
再對應到冷氣腳位即可

网友:
回收場找DVD撥放器電路板,尤其是有 VFD顯示的 DVD一定有!!

网友:
接收板看有沒有零件壞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016653503

冷凍兄建議這種替代方案ok?

网友C:
很單純的問題.材料行買個接收器來換即可!
換裝時.要注意極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單純的問題.材料行買個接收器來換即可!
換裝時.要注意極性!

前輩!服務站說已無料,電子材料行找不到一模一樣,還是您有一模一樣,我向您買!

网友:
上圖為一般材料行所購買.S/G/5V意即:接收/接地/5V

若腳位不同.可套上線皮.避免短路.

网友:
可以先量零件上的供電電壓,這樣挑替代品較安心。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246478046
可考慮考慮,買這種直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