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v3000

楼主(2013-01-13):
請敎各位大大小弟的HP V3000 AMD 筆電一上電,電源灯就亮n_080|
但黑屏,電源開關一直長按可強制關機
求助大大解答n_097|謝謝

楼主:
上電開機黑屏

上電開機黑屏

電源灯亮,光碟機會動作,硬碟也會動作

電源灯亮,光碟機會動作,硬碟也會動作

就是開機黑屏

就是開機黑屏

网友:
整合晶片NF-6150故障(過熱導致錫裂.脫焊) 這個現象屬於很多人都知道的 "芭樂現象"

网友:
大致上是這個問題
要更換帶R晶片

楼主:
謝謝個位大大的解答,看來十五個小朋友要離家出走了?

网友:
....哪一家那麼好賺,換一顆要十五個小朋友

网友:
十五個小朋友要去換一台全新低階筆電嗎

网友:
夭壽,換一個6150可以花那麼多?

网友:
應該是用15k換一台電腦吧
值不值得還是要看個人

网友A:
他指的會不會是3000
因為一千有5個小朋友
所以是15個小朋友
我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指的會不會是3000
因為一千有5個小朋友
所以是15個小朋友

彰大,還真有梗15個小朋友出走

网友:
典型的  通病   也可能是CPU周邊 貼片電容 掛點也會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彰大,還真有梗15個小朋友出走

哈!!!我猜的啦~~
不然~~15K因該沒有人會花的下去~~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
一張裏面有五個小朋友啦n_148|所以是十五個小朋友n_087|

网友:
請問dv3000也是這個毛病嗎

网友:
這種問題中部找阿彰大或好奇大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