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一部1999年三隻鳥螢幕的死亡原因!!

楼主(2013-01-13):
今天回收室撿到一台 三隻鳥的 螢幕 被拋棄原因"脖子斷掉",拿回來慢慢拆解漸漸發現它的"被棄"真因,就是"定時炸彈",時間一到你就不得不把它給丟了, 所有"塑膠"的零件都"脆"掉了,他的用料不錯,螺絲一大堆,但是拆解時總會聽到小小的脆斷聲音,幾乎所螺絲的固定支柱都斷了,連背板用力一扳也斷了,看樣子要用一塊木板或是壓克力板來做框了... 拆玩上電,一切正常!!!

网友:
至少這台證明他是敗絮其外,還是很有內涵的??

找件新衣換給他就好嚕!!

网友:
電源板跟螢幕是分開的
這要怎麼稿

网友:
13年多了還能正常動作~武告乃操~

网友A:
阿乾大....
              塑膠裂開的地方用"貼紙清劑"的溶劑可以黏好!!!....
              若是需要補強的地方就加片壓克力..用慮仿補個幾滴就OK啦!!!....
              三隻鳥的螢幕真的很耐操!!!......我家裡3台15"都是撿學校淘汰的(2000年以前的機種!!!)

网友B:
以前的東西似乎都很耐用...

話說阿乾大,您的EeePC是asus那幾款有灌linux的?

网友C:
沒有死亡啦.....只是殘障而已。

网友D:
話說塑膠外殼,這是環保與用料的問題.
本來環保的用意應該是埋入土裡才開始進行分解的,現在卻有許多卻是打開包裝後,就與空氣接觸而開始進行慢性的分解,所以越來越多的塑膠製品,還沒埋入土裡就已經開始生命倒數.

网友E:
換殼之後又是一枚英雄好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東西似乎都很耐用...

話說阿乾大,您的EeePC是asus那幾款有灌linux的? ...

是的!!當初花了 1萬元買的!! 沒想到只是廢物一個!! 我算是 "白老鼠"的愛用者!! 從那時起堅守一個信念,流行的 3C產品一定在 2年後才開始出手!! 一來沒有白老鼠的問題,二來產品已經不那麼貴了!! 現在買 LED電視 筆電 GPS 是時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死亡啦.....只是殘障而已。

破相嚴重 ONLY!!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話說塑膠外殼,這是環保與用料的問題.
本來環保的用意應該是埋入土裡才開始進行分解的,現在卻有許多卻是打開 ...

scottwang 大:
   你的 BMW 車子也是環保車啊!! 車頂會褟 電線會脆化 方向盤會脫皮 輪胎會硬化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換殼之後又是一枚英雄好漢~~

找時間把它變成好漢給大家看看!!
http://blog.yam.com/antlums23/article/7925970  改裝功力大家評評分!!沒按讚我要翻臉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當初花了 1萬元買的!! 沒想到只是廢物一個!! 我算是 "白老鼠"的愛用者!! 從那時起堅守一個信念,流 ...

有錢先買的先享受,也是找罪受,想想黑金剛的時代,好大的一支,許多人邊用邊唱歌謠(兩字合音的第三聲),常常收訊不好,不管是什麼,就是有人想嚐鮮.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
              塑膠裂開的地方用"貼紙清潔劑"的溶劑可以黏好!!!....
              若是需要補 ...

貼紙清潔劑莫指>>>>>>>丙酮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時間把它變成好漢給大家看看!!
http://blog.yam.com/antlums23/article/7925970  改裝功力大家評評分! ...

讚讚讚!按按按~ 還要加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貼紙清潔劑莫指>>>>>>>丙酮

P大....不好意思...打錯了....

是"貼紙清除劑"才對....成份我並不是很了解....只知道最早好像是用在   玩具模型的黏合

不知道哪個聰明的商人......把它改成"貼紙清除劑".....很多人都使用在清除標籤機的貼紙.....

一般文具店都有......露拍上很多人賣......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0%A3%BE%AF&t=0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大....不好意思...打錯了....

是"貼紙清除劑"才對....成份我並不是很了解....只知道最早好像是用在    ...

看ㄨ啦! 我也常打錯字
貼紙清除劑都沒標示成分,就怕是對身體有害的有機溶劑
以前用丙酮 MEK 尼龍膠,揮發時,聞到都會頭疼
現在改用烙鐵熔塑膠+抽風機
或是香菸濾嘴+快乾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ㄨ啦! 我也常打錯字
貼紙清除劑都沒標示成分,就怕是對身體有害的有機溶劑
以前用丙酮 MEK 尼龍膠,揮 ...

P大....
        我幾乎每天或多或少都會接觸一些有機溶劑....先決條件是我的工作點上方有一支大同48"大吊扇
        地上會外加一之16"鐵風扇來通風...松香水..香蕉水..甲苯.二甲苯.慮仿.....
        我本身對塑膠原料也不是很懂....都是靠經驗(實驗)...才知道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會溶化).....
        至於香菸濾嘴+快乾..我也試過...被煙嗆到.......現在都改用棉布料補強....
        偷偷請問一下!!!....您是"飛修科"畢業的??.....在"亞航"工作嗎??......

网友:
真見識到各大大的撇步  學起來

网友:
早先的LCD显示器质量还是不错的,我也有同年代的机器一台,当初是工业上用的,常年开机不停,现在家用,正常服役中!
塑料件老化损坏很正常。一般电子设备所用的塑料大多是ABS树脂或PC(聚碳酸酯)+ABS,怕阳光,且年代久远后会慢慢解聚而导致机械性能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