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省電燈泡分享 歐斯朗 奇異都跟進了

楼主(2013-01-13):
為了修日光燈管的安定器,當了兩個省電燈泡回來,上次 PSC大 和 POPCORN大展示了 歐斯朗和奇異的燈泡都不錯,所以我只挑這兩個,拆下來一看 兩家的燈泡都是"纏繞"式!! 故障原因 歐斯朗問題應該出在"賓士電容" 奇異問題出在 開花電容...只拆零件不想修了,家裡要修的東西太多了...

网友:
<被動元件>跟<主動元件>都是會壞的,這個就是鐵証。

网友:
連8n2J 1000V 都會爆裂, 問題出在哪裡?

网友:
不管是賓士或開花,兩顆驅動晶體多半一起掛了,

會爆主要的原因當然是散熱不良...

网友:
目前拆過家裡壞的一顆 關東23W也是纏繞式的

网友:
溫度是電子零件最大殺手

网友:
看來這類燈泡必須很注意使用燈具的種類,避免過熱...

楼主:
奇異 2個 13007都死了!!  另 噢死郎一個 13005死了!! 板子可以用來提供給 LED 點燈用!!

网友:
GE 32W 把它修好
亮又不刺眼,拿來當修理照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異 2個 13007都死了!!  另 噢死郎一個 13005死了!! 板子可以用來提供給 LED 點燈用!! ...

13007 CE腳間內建有一個二極體,不要誤判喔
我手中僅剩一顆可以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07 CE腳間內建有一個二極體,不要誤判喔
我手中僅剩一顆可以支援

兩顆都掛點!! 燈管我粉多所以又回"回收室"了!!

网友B:
既然大家都知道,螺旋燈的電路板會有散熱不良的問題
為何都要等到故障了再來維修呢
與其如此,不如在還沒故障之前
先在外殼上鑽一些洞,好讓熱氣得以對流,增加散熱效果
進而延長使用壽命

网友A:
哇! 2.0燈芯
一次裝四顆,雄爸真凱
有沒燈芯規格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2.0燈芯
一次裝四顆,雄爸真凱
有沒燈芯規格價格

你不知道雄爸資本雄厚!!  4芯小CASE 100芯的會嚇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大家都知道,螺旋燈的電路板會有散熱不良的問題
為何都要等到故障了再來維修呢
與其如此,不如在還沒故障 ...

哇! 2.0燈芯
一次裝四顆,雄爸真凱
有沒燈芯規格價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不知道雄爸資本雄厚!!  4芯小CASE 100芯的會嚇死人!!

我想這燈芯要是暖白
可以做成整排安裝在海口內堤防岸邊
鰻苗游進來就可以看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這燈芯要是暖白
可以做成整排安裝在海口內堤防岸邊
鰻苗游進來就可以看的到~@@~$$$$$$$$$

2.0 燈芯? 瞎咪東西?
現在還能補到鰻魚苗嗎?
  聽說都貴森森了!!

网友B:
2.0是鋁基板的直徑
這個燈珠是"晶電1W的顆粒"<==當初接洽的業務說的
詳細的規格我也不清楚,確定的是色溫為6000~6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是鋁基板的直徑
這個燈珠是"晶電1W的顆粒"

感謝雄爸的釋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這燈芯要是暖白
可以做成整排安裝在海口內堤防岸邊
鰻苗游進來就可以看的到~@@~$$$$$$$$$

買這個來拆LED燈板或許比單買LED顆粒還便宜

台灣上市公司產品 7W E27 LED 暖白 省電 燈泡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011791583

因為一顆1W的鋁基板LED如果$20-的話
7W也要$14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買這個來拆LED燈板或許比單買LED顆粒還便宜

台灣上市公司產品 7W E27 LED 暖白 省電 燈泡

啊~ 終於看到價格和省電燈泡差不多的LED燈泡了,可惜發光效率也和省電燈泡差不多,如果散熱良好而使其壽命遠超過省電燈泡的話,倒還值得。